OV7670带FIFO的CMOS摄像头STM32程序

楼主(2019-06-21):
图像采集程序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stdio.h>
//应用层函数头文件
#include"Application.h"
/*与板子相关的头文件*/
#include"LED.h"
#include"KEY.h"
#include"EXIT.h"
#include"USART.h"
#include"delay.h"
#include"I2C.h"
#include"OV7670.h"

uint8_t PIC[R][C];
//当前的状态
//下一步的状态
OV7670_State OV_State=Wait_Vsync1;
u16 TrueLine;
u8 datareadyflag=0;

/*
        摄像头模块初始化

*/
void Data_Bus_Config(void)
{

        /*通用GPIO结构体声明*/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0_Pin;
        GPIO_Init(D0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1_Pin;
        GPIO_Init(D1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2_Pin;
        GPIO_Init(D2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3_Pin;
        GPIO_Init(D3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4_Pin;
        GPIO_Init(D4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5_Pin;
        GPIO_Init(D5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6_Pin;
        GPIO_Init(D6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D7_Pin;
        GPIO_Init(D7_Por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PWD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PWDN_Pin;
        GPIO_Init(PWDN_Port,&GPIO_InitStructure);
        //RESE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RESET_Pin;
        GPIO_Init(RESET_Port,&GPIO_InitStructure);
        //FIFO_R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FIFO_RCK_Pin;
        GPIO_Init(FIFO_RCK_Port,&GPIO_InitStructure);
        //FIFO_E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FIFO_OE_Pin;
        GPIO_Init(FIFO_OE_Port,&GPIO_InitStructure);
        //FIFO_R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FIFO_RRST_Pin;
        GPIO_Init(FIFO_RRST_Port,&GPIO_InitStructure);
        //FIFO_W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FIFO_WR_Pin;
        GPIO_Init(FIFO_WR_Port,&GPIO_InitStructure);
        //FIFO_WRS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FIFO_WRST_Pin;
        GPIO_Init(FIFO_WRST_Port,&GPIO_InitStructure);
        //STORB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TORBE_Pin;
        GPIO_Init(STORBE_Port,&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OV7670_Init(void)
{
        /*I2C控制引脚初始化*/
        I2C_Configuration();
        /*数据总线与控制总线初始化*/
        Data_Bus_Config();
        OV7670_Register_Init();
        /*以上初始化结束之后才可以初始化下面的*/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EXTI_Config(EN);

}
void OV7670_Register_Init(void)
{
        PWDN_L;/*电源工作方式*/
        RESET_L;//寄存器复位
        delay_ms(20);
        RESET_H;

        //YUV格式
        I2C_WriteByte(0x12,0x80);
        I2C_WriteByte(0x3a, 0x04);
        I2C_WriteByte(0x40, 0xd0);
        I2C_WriteByte(0x12, 0x14);
        I2C_WriteByte(0x32, 0x80);
        I2C_WriteByte(0x17, 0x16);
        I2C_WriteByte(0x18, 0x04);
        I2C_WriteByte(0x19, 0x02);
        I2C_WriteByte(0x1a, 0x7b);
        I2C_WriteByte(0x03, 0x06);
        I2C_WriteByte(0x0c, 0x00);
        I2C_WriteByte(0x3e, 0x00);
        I2C_WriteByte(0x70, 0x3a);
        I2C_WriteByte(0x71, 0x35);
        I2C_WriteByte(0x72, 0x11);
        I2C_WriteByte(0x73, 0x00);
        I2C_WriteByte(0xa2, 0x02);
        I2C_WriteByte(0x11, 0x81);
        I2C_WriteByte(0x7a, 0x20);
        I2C_WriteByte(0x7b, 0x1c);
        I2C_WriteByte(0x7c, 0x28);
        I2C_WriteByte(0x7d, 0x3c);
        I2C_WriteByte(0x7e, 0x55);
        I2C_WriteByte(0x7f, 0x68);
        I2C_WriteByte(0x80, 0x76);
        I2C_WriteByte(0x81, 0x80);
        I2C_WriteByte(0x82, 0x88);
        I2C_WriteByte(0x83, 0x8f);
        I2C_WriteByte(0x84, 0x96);
        I2C_WriteByte(0x85, 0xa3);
        I2C_WriteByte(0x86, 0xaf);
        I2C_WriteByte(0x87, 0xc4);
        I2C_WriteByte(0x88, 0xd7);
        I2C_WriteByte(0x89, 0xe8);
        I2C_WriteByte(0x13, 0xe0);
        I2C_WriteByte(0x00, 0x00);
        I2C_WriteByte(0x10, 0x00);
        I2C_WriteByte(0x0d, 0x00);
        I2C_WriteByte(0x14, 0x28);
        I2C_WriteByte(0xa5, 0x05);
        I2C_WriteByte(0xab, 0x07);
        I2C_WriteByte(0x24, 0x75);
        I2C_WriteByte(0x25, 0x63);
        I2C_WriteByte(0x26, 0xA5);
        I2C_WriteByte(0x9f, 0x78);
        I2C_WriteByte(0xa0, 0x68);
        I2C_WriteByte(0xa1, 0x03);
        I2C_WriteByte(0xa6, 0xdf);
        I2C_WriteByte(0xa7, 0xdf);
        I2C_WriteByte(0xa8, 0xf0);
        I2C_WriteByte(0xa9, 0x90);
        I2C_WriteByte(0xaa, 0x94);
        I2C_WriteByte(0x13, 0xe5);
        I2C_WriteByte(0x0e, 0x61);
        I2C_WriteByte(0x0f, 0x4b);
        I2C_WriteByte(0x16, 0x02);
        I2C_WriteByte(0x1e, 0x37);
        I2C_WriteByte(0x21, 0x02);
        I2C_WriteByte(0x22, 0x91);
        I2C_WriteByte(0x29, 0x07);
        I2C_WriteByte(0x33, 0x0b);
        I2C_WriteByte(0x35, 0x0b);
        I2C_WriteByte(0x37, 0x1d);
        I2C_WriteByte(0x38, 0x71);
        I2C_WriteByte(0x39, 0x2a);
        I2C_WriteByte(0x3c, 0x78);
        I2C_WriteByte(0x4d, 0x40);
        I2C_WriteByte(0x4e, 0x20);
        I2C_WriteByte(0x69, 0x00);
        I2C_WriteByte(0x6b, 0x60);
        I2C_WriteByte(0x74, 0x19);
        I2C_WriteByte(0x8d, 0x4f);
        I2C_WriteByte(0x8e, 0x00);
        I2C_WriteByte(0x8f, 0x00);
        I2C_WriteByte(0x90, 0x00);
        I2C_WriteByte(0x91, 0x00);
        I2C_WriteByte(0x92, 0x00);
        I2C_WriteByte(0x96, 0x00);
        I2C_WriteByte(0x9a, 0x80);
        I2C_WriteByte(0xb0, 0x84);
        I2C_WriteByte(0xb1, 0x0c);
        I2C_WriteByte(0xb2, 0x0e);
        I2C_WriteByte(0xb3, 0x82);
        I2C_WriteByte(0xb8, 0x0a);
        I2C_WriteByte(0x43, 0x14);
        I2C_WriteByte(0x44, 0xf0);
        I2C_WriteByte(0x45, 0x34);
        I2C_WriteByte(0x46, 0x58);
        I2C_WriteByte(0x47, 0x28);
        I2C_WriteByte(0x48, 0x3a);
        I2C_WriteByte(0x59, 0x88);
        I2C_WriteByte(0x5a, 0x88);
        I2C_WriteByte(0x5b, 0x44);
        I2C_WriteByte(0x5c, 0x67);
        I2C_WriteByte(0x5d, 0x49);
        I2C_WriteByte(0x5e, 0x0e);
        I2C_WriteByte(0x64, 0x04);
        I2C_WriteByte(0x65, 0x20);
        I2C_WriteByte(0x66, 0x05);
        I2C_WriteByte(0x94, 0x04);
        I2C_WriteByte(0x95, 0x08);
        I2C_WriteByte(0x6c, 0x0a);
        I2C_WriteByte(0x6d, 0x55);
        I2C_WriteByte(0x6e, 0x11);
        I2C_WriteByte(0x6f, 0x9f);
        I2C_WriteByte(0x6a, 0x40);
        I2C_WriteByte(0x01, 0x40);
        I2C_WriteByte(0x02, 0x40);
        I2C_WriteByte(0x13, 0xe7);
        I2C_WriteByte(0x15, 0x00);
        I2C_WriteByte(0x4f, 0x80);
        I2C_WriteByte(0x50, 0x80);
        I2C_WriteByte(0x51, 0x00);
        I2C_WriteByte(0x52, 0x22);
        I2C_WriteByte(0x53, 0x5e);
        I2C_WriteByte(0x54, 0x80);
        I2C_WriteByte(0x58, 0x9e);
        I2C_WriteByte(0x41, 0x08);
        I2C_WriteByte(0x3f, 0x00);
        I2C_WriteByte(0x75, 0x05);
        I2C_WriteByte(0x76, 0xe1);
        I2C_WriteByte(0x4c, 0x00);
        I2C_WriteByte(0x77, 0x01);
        I2C_WriteByte(0x3d, 0xc2);
        I2C_WriteByte(0x4b, 0x09);
        I2C_WriteByte(0xc9, 0x60);
        I2C_WriteByte(0x41, 0x38);
        I2C_WriteByte(0x56, 0x40);
        I2C_WriteByte(0x34, 0x11);
        I2C_WriteByte(0x3b, 0x02);
        I2C_WriteByte(0xa4, 0x89);
        I2C_WriteByte(0x96, 0x00);
        I2C_WriteByte(0x97, 0x30);
        I2C_WriteByte(0x98, 0x20);
        I2C_WriteByte(0x99, 0x30);
        I2C_WriteByte(0x9a, 0x84);
        I2C_WriteByte(0x9b, 0x29);
        I2C_WriteByte(0x9c, 0x03);
        I2C_WriteByte(0x9d, 0x4c);
        I2C_WriteByte(0x9e, 0x3f);
        I2C_WriteByte(0x78, 0x04);
        I2C_WriteByte(0x79, 0x01);
        I2C_WriteByte(0xc8, 0xf0);
        I2C_WriteByte(0x79, 0x0f);
        I2C_WriteByte(0xc8, 0x00);
        I2C_WriteByte(0x79, 0x10);
        I2C_WriteByte(0xc8, 0x7e);
        I2C_WriteByte(0x79, 0x0a);
        I2C_WriteByte(0xc8, 0x80);
        I2C_WriteByte(0x79, 0x0b);
        I2C_WriteByte(0xc8, 0x01);
        I2C_WriteByte(0x79, 0x0c);
        I2C_WriteByte(0xc8, 0x0f);
        I2C_WriteByte(0x79, 0x0d);
        I2C_WriteByte(0xc8, 0x20);
        I2C_WriteByte(0x79, 0x09);
        I2C_WriteByte(0xc8, 0x80);
        I2C_WriteByte(0x79, 0x02);
        I2C_WriteByte(0xc8, 0xc0);
        I2C_WriteByte(0x79, 0x03);
        I2C_WriteByte(0xc8, 0x40);
        I2C_WriteByte(0x79, 0x05);
        I2C_WriteByte(0xc8, 0x30);
        I2C_WriteByte(0x79, 0x26);
        I2C_WriteByte(0x09, 0x00);

        /*

//        {0x3a, 0x04},//RGB
        {0x12, 0x10},//QVGA  YUV
        {0x3a, 0x14},//使用固定UV输出
        {0x3d, 0x80},//使用固定UV输出
                                                        //0         0       :      Y U Y V (3a:14 3d:80)
                                                        //0         1       :      Y V Y U  (3a:14 3d:81)
                                                        //1         0       :      U Y V Y (3a:18 3d:80)
                                                        //1         1       :      V Y U Y (3a:18 3d:81)
        {0x67, 0x11},//固定U值,0x11,方便测试
        {0x68, 0xFF},//固定V值,0xFF,方便测试
//        {0x40, 0x10},//RGB565
        {0x40, 0xC0},//初始配置,YUV模式,这个寄存器必须设置,否则不好使
//        {0x12, 0x14},//QVGA  RGB,

           I2C_WriteByte(0x12, 0x10);
           I2C_WriteByte (0x3a, 0x14);
           I2C_WriteByte (0x3d, 0x80);
           I2C_WriteByte(0x67, 0x11);
           I2C_WriteByte(0x68, 0xFF);
           I2C_WriteByte(0x40, 0xC0);

        */
           I2C_WriteByte(0x12, 0x10);
           I2C_WriteByte (0x3a, 0x14);
           I2C_WriteByte (0x3d, 0x80);
           I2C_WriteByte(0x67, 0x11);
           I2C_WriteByte(0x68, 0xFF);
           I2C_WriteByte(0x40, 0xC0);

           LED_1(ON);
           LED_2(ON);
}

void Read_Pic(void)
{
        u16 i,j;
        u16 t1,t2;
//以下代码完成,图像的采集,并显示在tft上
        for(i = 0; i < 240; i ++)
        {
                 if(i%6==1)
                {
                        for(j = 0; j < 320; j ++)
                        {
                                if (j<160)
                                {
                                    //获得一个Y分量的过程
                                        FIFO_RCK_L;
                                        FIFO_RCK_H;
                                        t1=(0x00ff&GPIOC->IDR);
                                        FIFO_RCK_L;
                                        FIFO_RCK_H;
                                        t2=(0x00ff&GPIOC->IDR);

                                        //跳过一个点,隔开取点
                                    FIFO_RCK_L;
                                        FIFO_RCK_H;
                                        t2=(0x00ff&GPIOC->IDR);
                                        FIFO_RCK_L;
                                        FIFO_RCK_H;
                                        t2=(0x00ff&GPIOC->IDR);
                                        PIC[TrueLine][j]=t1;
                                        }
                    }
                  TrueLine++;
                }
                else
                {          //否则跳过这些像素点
                      for(j = 0; j < 320; j ++)
                        {
                                FIFO_RCK_L;
                                FIFO_RCK_H;
                                t2=(0x00ff&GPIOC->IDR);
                                FIFO_RCK_L;
                                FIFO_RCK_H;
                                t2=(0x00ff&GPIOC->IDR);
                        }
                }
        }
        FIFO_OE_H;                           //禁止FIFO输出
}
void Send_Pic(void)
{
        u8 i;
        u8 j;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1,0xff);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for(i=0;i<40;i++)
        {
                for(j=0;j<160;j++)
                {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USART_SendData(USART1,PIC[i][j]);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
}

void I2C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I2C;
        /*开漏输出,速度50MHZ*/
        I2C.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必须设置成开漏模式*/
        I2C.GPIO_Mode=GPIO_Mode_Out_OD;
        //I2C SDA
        RCC_APB2PeriphClockCmd(SDA_Clock,ENABLE);
        I2C.GPIO_Pin=SDA_Pin;
        GPIO_Init(SDA_Port,&I2C);
        //I2C SCL
        RCC_APB2PeriphClockCmd(SCL_Clock,ENABLE);
        I2C.GPIO_Pin=SCL_Pin;
        GPIO_Init(SCL_Port,&I2C);
        SCL_H;
        SDA_H;
}
/*
*********************************************************************************************************
*        函数名称:I2C_Start()
*        函数功能:I2C开始序列
*        输入形参:
*        返回值:
*        函数说明:当SCL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下跳沿表示I2C总线启动信号
*********************************************************************************************************
*/

void I2C_Start(void)
{
           SDA_H;
        delay_us(100);
        SCL_H;//延时5us 等待电平稳定
        delay_us(100);
        SDA_L;
        delay_us(100);
        SCL_L;
        delay_us(100);

}

/*
*********************************************************************************************************
*        函数名称:I2C_Stop(void)
*        函数功能: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输入形参:无
*        返回值:  无
*        函数说明:当SCL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上跳沿表示I2C总线停止信号
*********************************************************************************************************
*/

void I2C_Stop(void)
{
        SDA_L;
        delay_us(100);
        SCL_H;
        delay_us(100);
        SDA_H;
        delay_us(100);

}

/*
*********************************************************************************************************
*        函 数 名: i2c_SendByte
*        功能说明: CPU向I2C总线设备发送8bit数据
*        形    参:_ucByte : 等待发送的字节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_ucByte)
{
        uint8_t i;
        SCL_L;//发送之前先拉低
        for (i = 0; i < 8; i++)
        {
                if (_ucByte & 0x80)
                {
                        SDA_H;
                }
                else
                {
                        SDA_L;
                }
                _ucByte <<= 1;        /* 左移一个bit */
                delay_us(100);
                SCL_H;//高电平采集数据
                delay_us(100);
                SCL_L;
                delay_us(100);
                if (i == 7)
                {
                         SDA_H; // 释放总线
                }
        }
}

/*
*********************************************************************************************************
*        函 数 名: i2c_ReadByte
*        功能说明: CPU从I2C总线设备读取8bit数据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读到的数据
*********************************************************************************************************
*/

uint8_t I2C_ReadByte(void)
{
        uint8_t i;
        uint8_t value;
        /* 读到第1个bit为数据的bit7 */
        value = 0;
        SCL_L;

        for (i = 0; i < 8; i++)
        {
                value <<= 1;
                SCL_H;
                delay_us(100);
                if (I2C_SDA_READ())
                {
                        value++;
                }
                else
                {

                }
                SCL_L;
                delay_us(100);
        }
        return value;
}

/*
*********************************************************************************************************
*        函 数 名: i2c_WaitAck
*        功能说明: CPU产生一个时钟,并读取器件的ACK应答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返回0表示正确应答,1表示无器件响应
*********************************************************************************************************
*/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
        uint8_t re=0;
        SCL_L;
        SDA_H;        /* CPU释放SDA总线 */
        SCL_H;        /* CPU驱动SCL = 1, 此时器件会返回ACK应答 */
        delay_us(100);
        if(I2C_SDA_READ())
        {
                 re=1;
        }
        else
        {
                re=0;
        }
        SCL_L;
        delay_us(100);
        return re;
}

/*
*********************************************************************************************************
*        函 数 名: i2c_Ack
*        功能说明: CPU产生一个ACK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2C_Ack(void)
{
        /* CPU驱动SDA = 0 */
        SCL_L;
        delay_us(10);
        SDA_L;
        delay_us(10);
        /* CPU产生1个时钟 */
        SCL_H;
        delay_us(10);
        SCL_L;
        delay_us(10);
}

/*
*********************************************************************************************************
*        函 数 名: i2c_NAck
*        功能说明: CPU产生1个NACK信号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
void I2C_NAck(void)
{
        /* CPU驱动SDA = 1 */
        SDA_H;
        delay_us(100);
        /* CPU产生1个时钟 */
        SCL_H;
        delay_us(100);
        SCL_L;
        delay_us(100);
        SDA_H;
        delay_us(100);

}
/*******************************************************************************
* Function Name  : I2C_WriteByte
* Description    : 写一字节数据
* Input          : - WriteAddress: 待写入地址
*                      - SendByte: 待写入数据
*                  - DeviceAddress: 器件类型
* Output         : None
* Return         : 返回为:=1成功写入,=0失败
* Attention                 : None
*******************************************************************************/
int I2C_WriteByte( uint16_t WriteAddress , uint8_t SendByte )
{
        I2C_Start();
        delay_us(100);
        //发送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ADDR_OV7670);
        //如果器件没有应答,那么就发送停止信号
        if(I2C_WaitAck()==1)
        {
                I2C_Stop();
                printf("器件没有应答\n"); //调试使用
                return 0;
        }
        delay_us(5);
    I2C_SendByte((uint8_t)(WriteAddress & 0x00FF));   /* 设置低起始地址 */
        //如果器件没有应答,那么就发送停止信号
        if(I2C_WaitAck()==1)
        {
                I2C_Stop();
                printf("写寄存器地址失败\n"); //调试使用
                return 0;
        }
        I2C_SendByte(SendByte);   /* 设置低起始地址写寄存器数据 */
        //如果器件没有应答,那么就发送停止信号
        if(I2C_WaitAck()==1)
        {
                I2C_Stop();
                printf("写寄存器内容失败\n"); //调试使用
                return 0;
        }
        I2C_Stop();
        return 1;

}
//读书菊
uint8_t I2C_ReadOneByte(uint8_t Address)
{
        uint8_t  temp;
        I2C_Start();
        delay_us(100);
        //        写器件地址
        I2C_SendByte(ADDR_OV7670);
        //如果器件没有应答,那么就发送停止信号
        if(I2C_WaitAck()==1)
        {
                I2C_Stop();
                printf("器件没有应答\n"); //调试使用
                return 0;
        }
        delay_us(5);
        I2C_SendByte(Address);
        //如果器件没有应答,那么就发送停止信号
        if(I2C_WaitAck()==1)
        {
                I2C_Stop();
                printf("写寄存器地址失败\n"); //调试使用
                return 0;
        }
        I2C_Stop();
        delay_us(500);
        //开始读
        I2C_Start();
        //发送读命令
        I2C_SendByte(ADDR_OV7670|0x01);
        if(I2C_WaitAck()==1)
        {
                I2C_Stop();
                printf("读失败\n"); //调试使用
                return 0;
        }
        delay_us(100);
        temp=I2C_ReadByte();
           I2C_NAck();
        I2C_Stop();
        return temp;
}

int main(void)
{
        /*硬件初始化*/
        Board_Init();
        /*应用函数*/
        Application();
        /*正常情况下不会执行到这一步*/
        return 0;
}

OV7670_DS_(1_4).pdf

OV7670照相模组硬件应用指南1.01 OVT.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