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求助keil5运行stm32出现问题

楼主(2019-06-21):
..\OBJ\USART.axf: error: L6002U: Could not open file ..\obj\sys.o: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编译就出现这个,生成不了hex文件

楼主:
问题自己已经解决

楼主:
解决的代价很大,就是重置电脑,因为网上几乎所有的方法都用过了就是不得,是电脑系统内部的问题。重置电脑重新安装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Error: CreateProcess failed, Command: 'fromelf.exe--bin-o"..\OBJ\USART.bin" "..\OBJ\USART.axf"',这个就是通过
魔术棒 ,user,after building那个#run1打钩去掉,就可以正常使用了,真的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的代价很大,就是重置电脑,因为网上几乎所有的方法都用过了就是不得,是电脑系统内部的问题。重置电脑 ...

恭喜恭喜,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对自己的提高是非常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恭喜,能够自己解决问题,对自己的提高是非常有用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啊

楼主:
就是这个页面

网友B:
没有打钩也不可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