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系列如何产生1us脉冲信号 求思路

楼主(2019-06-21):
资料查了。用单脉冲模式,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写程序

网友A:
定时器会用就会写。

网友B:
用定时器PWM模式试一下

网友C:
用库函数吧,有标准的1us

网友D:
//定时器部分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通用定时器3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HZ 即为72MHZ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LED1=!LED1;
                }
}

//主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Int_Init(4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你可以把7199换成xxx 得到的72M/(xxx+1)HZ频率,即可得到(4999+1)*(xxx+1)/(72M) (秒)
           while(1)
        {
                LED0=!LED0;
                delay_ms(200);
        }

}

网友E:
用库函数

网友F:
调用标准库函数,使用GPIO和PWM调速试一试

网友G(2022-01-11):
后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感觉极限做到1.5us,是不是1us的精度太高了。。。

网友H:
采用TMR的PWM进行输出。根据脉冲频率算ARR 和CCR,比如你的72MHZ,可以用TMR1,不分频,ARR为720,CCR为72,就得到了100K频率,宽度为1us的脉冲。

网友I:
用定时器的PWM输出是最简单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采用TMR的PWM进行输出。根据脉冲频率算ARR 和CCR,比如你的72MHZ,可以用TMR1,不分频,ARR为720,CCR为72 ...

1us对应的 1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