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工作时30引脚与GND之间正常电压是多少?

楼主:
谁能告诉我STC89C52RC单片机工作时30引脚与GND之间正常电压是多少?我通电是电压为5v左右,但有人跟我说正常为1点几伏,但是我的单片机还能正常工作,现在有疑问?

网友A(2019-06-22):
30引脚(ALE)是交流脉冲电压,由于测量表的内阻特性不一样,所以测量数值不一样。

网友B:
可看官方资料。
如果晶振11.0592M, 那么这个脚频率大概是1.8MHz左右,VCC=5V, 默认系统设置时,那么此脚电压也就1.7V左右

网友C:
只有能正常工作,可以不用管他

网友D:
只有能正常工作,可以不用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可看官方资料。
如果晶振11.0592M, 那么这个脚频率大概是1.8MHz左右,VCC=5V, 默认系统设置时,那么此脚电 ...

谢谢啦

网友F:
正常电压不是5v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