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称振子的电流分布图问题

楼主:
求助,电流分布图只有正半轴,没有负半轴。
clear all;
clc;
clf;
tic;                 %计时
lambda=1;
N=31;a=0.0000001;%已知天线和半径
ii=0;
for h=0.2:0.1:0.9
ii = ii+1;
L=h*lambda;
len=L/N;%将线分成奇数段,注意首末两端的电流为0
e0=8.854e-012;u0=4*pi*10^(-7);k=2*pi/lambda;
c=3e+008;w=2*pi*c;%光速,角频率
ata=sqrt(u0/e0);
z(1)=-L/2+len/2;
for n=2:N
    z(n)=z(n-1)+len;
end
for m=1:N
    for n=1:N
        if (m==n)
            p(m,n)=log(len/a)/(2*pi)-j*k*len/4/pi;
        else
            r(m,n)=sqrt((z(m)-z(n))^2+a^2);
            p(m,n)=len*exp(-j*k*r(m,n))/(4*pi*r(m,n));
        end
    end
end
for m=1:N
    q(m)=cos(k*z(m));
    s(m)=sin(k*z(m));
    t(m)=sin(k*abs(z(m)))/(j*2*ata);
end
pp=p(N+1:N^2-N);
pp=reshape(pp,N,N-2);
mat=[pp,q',s'];%构造矩阵
I=mat\t';
II=[0;I(1:N-2);0];%加上两端零电流
Current=abs(II);
x=linspace(-L/2,L/2,N);
figure(1);
string=['b','g','r','y','c','k','m','r'];
string1=['ko','bo','yo','co','mo','ro','go','bo'];
plot(x,Current,string(ii),'linewidth',1.3);
xlabel('L/\lambda'),ylabel('电流分布');
grid on
hold on
%legend('L=0.1\lambda','L=0.3\lambda','L=0.5\lambda','L=0.7\lambda','L=0.9\lambda','L=1.1\lambda','L=1.3\lambda','L=1.5\lambda')
legend('L=0.1\lambda','L=0.3\lambda','L=0.5\lambda','L=0.7\lambda','L=0.9\lambda','L=1.1\lambda','L=1.3\lambda','L=1.5\lambda')
Zmn=1/I((N+1)/2);%%%%%%V=1v
theta=linspace(0,2*pi,360);
运行结果如图所示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这样子的

请问该怎么修改呢?
pp=p(N+1:N^2-N);
pp=reshape(pp,N,N-2);
mat=[pp,q',s'];%构造矩阵
I=mat\t';
II=[0;I(1:N-2);0];%加上两端零电流
Current=abs(II);
是从这一块下手吗?
matlab2019a Win10 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