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自己用单面铜板做的单片机秒表,要一直按着开关数码管才会亮?

楼主(2019-06-21):
(无正文)

网友A:
这说明你的程序结构有问题;显示程序不在主程序或中断中独立运行,而是在按键程序中调用。

网友B:
如果是电源开关,有可能是虚焊或有断路的地方

网友C:
开关看看有没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的程序结构有问题;显示程序不在主程序或中断中独立运行,而是在按键程序中调用。

但是我用proteus仿真时程序是可以的

网友D:
图和程序全贴出来看看。另外要保证你的单面板与仿真的完全一致

网友E:
这种问题最好是电路 ,单面铜板上传图片和程序一起发上来,不然就是"开局一句话, 过程全靠猜"

网友F:
不清不楚的问题,按了哪一个开关,有电路图吗?有源码吗?
1. 开关常开不是自锁开关?
2. 程序有问题吧
3. 电路板线路或焊点接触不良等

网友G:
什么开关?起什么作用?电路图?程序?我猜不到了

网友H:
开局一句话,问题全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