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SRF-04超声波程序调试问题

楼主:
第一次做单片机实训,是关于4个超声波测距的实训。在调试的时候遇到了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第一次上电之后,第一个超声波的接收端(ECHO1)会有一个高电平?导致调试不成功。自己调试了两天,实在调不出来,球球各位大佬帮忙解答一下

        //主循环
        LOOP:
             MOV ECHO_FLAG,#0     //将两标志位位初始化
             MOV ECHO_FLAG1,#0
                 MOV R7,ECHO_FLAG
                 MOV R6,ECHO_FLAG1
                 LJMP LOOP10

        L1:LJMP LOOP20       //跳转中转站
        L2:LJMP LOOP30

        LOOP10:
        MOV R7,ECHO_FLAG
        MOV R6,ECHO_FLAG1
        CJNE R7,#0,L1  //判断两个标志是否为‘00’,是则执行LOOP10
        CJNE R6,#0,L2
        LCALL KEYBOARD     //调用按键

        MOV A,#0
        CJNE A,SET_FLAG,LOOP1
        JNB ECHO1,LOOP10
        LCALL DELAY2
        ;LOOP17:
        SETB TRI31
        LCALL DELAY2
        SETB TR0
        CLR TRI31
        ;LCALL DELAY2
        LOOP17:
        JB ECHO1,LOOP12          //位为1则跳转
        SETB START_FLAG
        SJMP LOOP17
        LOOP12:
        JNB START_FLAG,LOOP13    //为0表示不正常的值 不更新
        ;CLR START_FLAG
        CLR TR0               //测试时关
        ;JNB ECHO1,LOOP14        //为零则跳转,即接收到信号
        ;LJMP LOOP17
        LOOP16:
        JNB ECHO1,LOOP14        //为零则跳转,即接收到信号
        JB TIME_FULL,LOOP15     //超出范围
        SJMP LOOP16
        LOOP14:
        ;CLR TR0
        LCALL COUNT
        LCALL DISPLAY10     //显示距离
        LCALL FUNTION10      //判断范围
        LCALL BUZZ_MOD     //蜂鸣器
        MOV ECHO_FLAG,#1   //成功计算则ECHO_FLAG值加1
        LJMP LOOP20
        LOOP15:
        CLR TIME_FULL
        CLR TR0
        MOV TH0,#0
        MOV TL0,#0
        MOV A,#81H
        LCALL WRITE_1602COM
        MOV DPTR,#CODE_PRINT3
        LCALL PRINT            //格式:"Err"
        ;CLR BEE   //超时   仅报警
        LOOP13:
        SJMP LOOP10
        LOOP1:
        CLR TR1  //按键设置的时候禁止测量
        CLR TR0
        LCALL DISPLAY1         //有按键时在屏幕上更新上下限的值
        LJMP LOOP10

        FUNTION10:
        CLR C
        MOV A,S_H      //实际值减去下限
        SUBB A,S_LH
        MOV B,A
        JNC FUN0        //为0跳转继续判断  为1说明低于下限
        FUN1:           //超出上,下限时显示Err
        ;CLR water_in   //注水 开灯 报警
        MOV A,#81H             //小于下限时显示Err
        LCALL WRITE_1602COM
        MOV DPTR,#CODE_PRINT3
        LCALL PRINT            //格式:"Err"
        MOV BUZZ_FLAG,#1              //报警器置零
        SJMP FUN
        FUN0:
        MOV A,S_L
        SUBB A,S_LL
        JNC FUN2        //低8位是否有借位
        MOV A,B
        CJNE A,#1,FUN1   //有借位B为1说明测量值大于下限  判断上限
        FUN2:          //实际值和上限相比较
        CLR C
        MOV A,S_HH
        SUBB A,S_H
        MOV B,A
        JNC FUN3
        FUN4:
        MOV A,#81H             //大于上限时显示Err
        LCALL WRITE_1602COM
        MOV DPTR,#CODE_PRINT3
        LCALL PRINT            //格式:"Err",并清零
        MOV BUZZ_FLAG,#2
        SJMP FUN
        FUN3:
        MOV A,S_HL
        SUBB A,S_L
        JNC FUN5        //
        MOV A,B
        CJNE A,#1,FUN4
        FUN5:
        MOV BUZZ_FLAG,#0
        FUN:
        RET

运行之后‘A’在我没有按下echo1的时候会自动显示err

实在是搞不清楚原因,请大佬们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