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哪位大佬可以帮我修改一下这个小车避障单片机代码吗

楼主(2019-06-22):
#include<AT89X52.H>        //包含51单片机头文件,内部有各种寄存器定义
    sbit  DJ=P1^7;  //电机输出控制线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P1=0X00; //关电车电机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18;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无限循环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1)
     run();  //调用前进函数
     else
    {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0)     //右边检测到红外信号
      {
           leftrun();   //调用小车左转函数
        }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0)  //左边检测到红外信号
      {
             rightrun();  //调用小车右转函数

      }
   }
  }
}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11.c...
11.C(21): error C202: 'Left_1_led':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兄台,你这个肯定是有个h文件没有加进去,你这个Left_1_led都没有定义到,肯定有错误呀,这个应该是循迹模块的定义,你去找找吧,要不然你自己定义一个也可以的,一般h文件里面帮你定义好了

网友B:
如果只是这个头文件的问题的话,那应该可以解决,但是不知道你定义的小车移动的函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我给你来个程序试试

#include <AT89X52.H>        //包含51单片机头文件,内部有各种寄存器定义
#define Left_1_led        P3_4      //P3_4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一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1
#define Left_2_led        P3_5      //P3_5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二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2

#define Right_1_led       P3_6      //P3_6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三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3
#define Right_2_led       P3_7      //P3_7接四路寻迹模块接口第四路输出信号即中控板上面标记为OUT4

#define Left_moto_pwm     P1_1      //PWM信号端
#define Left_moto_pwm1    P1_3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_5
#define Right_moto_pwm1   P1_7

#define Left_moto_go      {P1_0=1,P1_1=0,P1_2=1,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0=0,P1_1=1,P1_2=0,P1_3=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0=0,P1_1=0,P1_2=0,P1_3=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P1_6=1,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P1_6=0,P1_7=1;}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P1_6=0,P1_7=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10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unsigned  int  time=0;

//前速前进
void  run(void)
{
        push_val_left=7;         //速度调节变量 0-9。。。9最小,0最大
        push_val_right=7;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前速后退
void  backrun(void)
{
        push_val_left=3;         //速度调节变量 0-9。。。0最小,1最大
        push_val_right=3;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左转
void  leftrun(void)
{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右转
void  rightrun(void)
{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eft_moto_pwm=1;
                        Left_moto_pwm1=1;
                }
                else
                {
                        Left_moto_pwm=0;
                        Left_moto_pwm1=0;
                }
                if(pwm_val_left>=10)
                pwm_val_left=0;
        }
        else
        {
                Left_moto_pwm=0;
                Left_moto_pwm1=0;
        }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ight_moto_pwm=1;
                        Right_moto_pwm1=1;
                }
                else
                {
                        Right_moto_pwm=0;
                        Right_moto_pwm1=0;
                }
                if(pwm_val_right>=10)
                pwm_val_right=0;
        }
        else
        {
                Right_moto_pwm=0;
                Right_moto_pwm1=0;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1Ms定时
        TL0=0X18;
        time++;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P1=0X00; //关电车电机
        TMOD|=0x01;
        TH0= 0xFc;    //1ms定时
        TL0= 0x18;
        TR0= 1;
        ET0= 1;
        EA = 1;       //开总中断
        while(1) //无限循环
        {

                //有信号为0  没有信号为1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1)
                run();  //调用前进函数
                else
                {
                        if(Left_1_led==1&&Right_1_led==0)     //右边检测到红外信号
                        {
                                leftrun();   //调用小车左转函数
                        }

                        if(Right_1_led==1&&Left_1_led==0)  //左边检测到红外信号
                        {
                                rightrun();  //调用小车右转函数

                        }
                }
        }
}

网友D:
首先没有添加避障小车的相关内容模块,并且没有使用电机正反转控制小车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