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0809和adc0808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6-22):
提问,adc0809和adc0808有很大差别嘛,实际运用中用哪个比较好

网友A:
你读过这两者的手册了吗?

网友B:
好像没啥区别(我在网上查了查),就protues仿真的时候0808有模型,0809没有。0808的输出和0809 好像是就高低位反着的

网友C:
ADC0808是0809的简化版,主要的不同点是0808的转换输出out0~7与常用的输出端高低位是相反的,即0809的最低位是out0,0808的最低位是out7.ADC0808在实际中不常用,实际中常用的是0809,而0808最常用的是在protues仿真里面,因为0809是没有模型库,无法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