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镜像和放于底层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6-22):
如题:在PCB 布局和布线连接的时候 使用单面板(直插放于上面,贴片至于背面)

问1: 在导入PCB后是否需要将贴片元器件放于底层(按快捷键L)?

问2: 放于底层和镜像反转有何区别,最终达到的目的是否一样 ?

这两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受限于空间想象能力并且在网上找的的答案模棱两可特来求问!

网友A:
PCB元件的镜像和改变层面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个概念,不管镜像的对象是什么,镜像的结果都是不改变层面,以protel为例,PCB元件库的所有元件,默认都是在顶层,镜像元件会造成管脚错误,画出来的PCB图做板之后是废板,改变元件层面是通过元件属性改变,不管是单面、双面、多层板,PCB元件只会在两个层,要么顶层、要么底层,永远不可能在夹层。

网友B:
绘制PCB图相当于俯视实物电路板并且是可以透视的。顶层元件都是正像的,底层元件都是镜像的。如果搞错做出来的板子基本直接报废。绘图时单面板贴片元件放置于底层时只要编辑该元件安装层属性为底层,元件图形、标号、注释即自动镜像。楼主如果只在顶层把贴片元件镜像,这样绘图的元件引脚与底层走线没有电气连接关系,设计规则检查时会报错。

网友C:
问题1:元件放哪里取决于你自己和PCB布线的要求
问题2:随便画一个PCB板,只放两个SOP8的运放,一个是放于底层,一个是镜像反转,你就知道它们有什么不同了。

网友D:
1.导入后需要将贴片元件放到BOTTOM LAYER。2.将top层的元件放于底层和镜像该元件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绘制PCB图相当于俯视实物电路板并且是可以透视的。顶层元件都是正像的,底层元件都是镜像的。如果搞错做出 ...

如果我把贴片元器件至于底层,他的注释我需要改吗,还是说就不用管注释了(不管的话不闲的时候也不方便看清元器件到底是哪一个)

楼主:
将贴片元器件放于底层,注释相应改变了,那我还需要将注释在放回顶层吗?
(如果不放回那么连线的时候不方便看这个元器件到底是哪一个)

网友E:
回答1:不需要放置在底层,你设计的元件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元件丝印在正面,焊盘在背面

网友E:
回答2:镜像反转不影响PCB,只是为了观察方便,放置于底层那就是加工时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把贴片元器件至于底层,他的注释我需要改吗,还是说就不用管注释了(不管的话不闲的时候也不方便看 ...

单面板把贴片元器件置于底层,标号和注释应当也放在底层。如果委托低成本加工厂可能底层无丝印,把标号和注释放在顶层也未尝不可。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