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315M无线模块的连接电路与解码问题

楼主(2019-06-22):
  本人最近想做一个无线装置,在网上也查找了很多资料,但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就是接收模块接收电波后,输出信号。最初我想把接收模块的输出端连接单片机IO口,通过单片机IO口检测方波周期,从而判断不同类型的方波以做出相应的指令。但是我用万用表测输出端为1.5v左右,对单片机来说是低电平,这个想法应该行不通,但我见一些做的无线模块直接将输出口接在单片机IO口上。。。。。不知是该方法真行不通,还是本人知识经验不够,此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好几天了,希望做过这个无线装置的大佬指点指点,说说解决思路,如果这个想法不可取的话可否讲讲该怎么用单片机解码!  谢谢
  本人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

网友A:
5v的单片机可以直接与5v的模块连接 我以前解码成功过 不过时间太久 程序么有了

网友B:
是不是要用三极管驱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单片机可以直接与5v的模块连接 我以前解码成功过 不过时间太久 程序么有了

程序就是最简单单片机输出方波,另一个单片机通过定时器检测方波周期,我就是想问问,接收模块输出口能不能直接连接单片机IO口,不能的话,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用三极管驱动下?

我见一些成功的列子也没加三极管驱动,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是程序的问题话,该怎么解决解码问题的,如何识别输入的方波,讲讲思路,本人比较菜,谢谢!

网友C:
这只是个  接收模块,没有解码
1. 单片机解码,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采集波形,才能写出解码代码,否则百度吧。
2. 有现成的解码芯片,下个手册,上面都写明白了。
大概 如图 框架。

如图

如图

网友D:
三极管作为电源驱动电路,主要是检测方波的周期。

网友D:
同时也可以尝试分析一下通讯协议

网友E:
单片机解码,用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采集波形,才能写出解码代码,否则百度吧。有现成的解码芯片,下个手册,上面都写明白了。

网友F:
最好用逻辑分析仪分析一下

网友G:
可以加个三极管,输出接基极,集电极接单片机,要加限流电阻,可以通过欧姆定律算出具体阻值。。。。

网友H:
再仔细通读模块手册。

网友I:
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几次,再直接单片机

网友I:
我也用过你这样的模块,一定要引导码匹配再开始解码,因为这样的接收模块一直有杂散波输出或被干扰。

网友J:
我觉得你可以先进行软仿真,建议用peoteous画图进行仿真,如果没问题看看是不是程序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