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如果想定时时间为小时,怎样时间到,LED灯灭,调整时间按一次加键,加5...

楼主(2019-06-22):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P2^0;
sbit wea=P2^2;
sbit web=P2^3;
sbit wec=P2^4;
sbit fm=P1^5;
sbit sw1=P3^1;
sbit sw2=P3^0;
sbit sw3=P3^2;
sbit sw4=P3^3;
uchar code duma[]={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

uchar time ,counter,time_counter;

uchar i ;

void delay(uint z);
void delay(uint z)
{
  while (z--);

}
void display(uchar i)
{        uchar shi,ge,qie;
shi=i%100/10;
ge=i%10;
qie=i/100;
P0=0XFF;
wea=0;
web=0;
wec=0;
  P0=duma[ge];
  delay(41);
   P0=0XFF;
wea=1;
web=0;
wec=0;
  P0=duma[shi];
  delay(41);
   P0=0XFF;
wea=0;
web=1;
wec=0;
  P0=duma[qie];
  delay(41);
}

void keypros()
{
        if(sw1==0)
        {
           delay(10);
           if(sw1==0)
           {
                   time_counter++;

                  while(!sw1);
           }
        }
         if(sw2==0)
         {
          delay(10);
          if(sw2==0&&time_counter!=0)
          {
                  time_counter--;

                   while(!sw2);
          }
         }
         if(sw3==0)
         {
           delay(10);
           if(sw3==0)
           {
                     TR1=0;
                  led=1;
                  time_counter=0;
                while(!sw3);

           }

         }
          if(sw4==0)
          {
           delay(10);

           if(sw4==0)
           {
                   TR1=~TR1;
                led=~led;
                while(!sw4);
           }

          }
}

void init()
{
  TMOD=0x10;
  TH1=0x4b;
  TL1=0x00;
  TR1=0;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pros();
   if(TF1==1)
   { TF1=0;
            TH1=0x4b;
     TL1=0x00;
            counter++;

   }
         if(counter==10)
        {
         counter=0;
         time_counter++;
        }
        if(time_counter==240)

         time_counter=0;

         display(time_counter);

   }
}

楼主:
补充,时间到灯灭,加键,按一次加5分钟,减键一次,减5分钟,定时间为小时,显示为分钟数

网友A:
加5修改: if(sw1==0)time_counter+=5;判断时间的时参数到指定值那么执行LED即可

网友A:
假设这个为定时值判断 if(time_counter==240){ time_counter=0; led=~led;}那么修改判断式中的参数就是你要的小时值

网友A:
把仿真与程序所有打包发出来以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