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第一次自己制作PCB板子

楼主:
用的化学腐蚀做的板子,还有一种是激光雕刻,这两天考试,考完就去雕刻一个先在AD上把PCB画好,因为是测试,就简单的画了一个LM317直流稳压电源,然后导出PDF,再用打印机打印到热转印纸上。
拿一块覆铜板,进行抛光,把表面的氧化物和脏东西去掉。把热转印纸有图的一面合到铜板上,放到热转印机上过塑,来回过8遍左右,上面的线路就转到铜板上来了再放到腐蚀容器中,把气泵和加热装置打开,倒上水和腐蚀粉,腐蚀5分钟左右就PCB板新鲜出炉了再把表面的碳粉用机子打掉,再去钻孔。用的半自动钻孔,控制机器钻孔,有个缺点就是眼睛要盯着,不然就钻歪了,后来试了手动钻孔机,声音太大了。前面这两种钻孔方法很不便,还需要自己换钻头。还是全自动的最好,最省事。比较复杂的电路还是给厂家去做,网上每月都有两次10*10的5块钱5个板子的活动

PCB

PCB

PDF

PDF

腐蚀

腐蚀

手动钻孔机和热转印机

手动钻孔机和热转印机

半自动钻孔机

半自动钻孔机

成品

成品

网友A(2019-06-22):
楼主,你说的网上每月都有两次10*10的5块钱5个板子的活动在哪里找啊?

网友B:
呵呵  断线的地方还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断线的地方还不少~~

哈哈,第一次弄这个,热转印的时候操作有点生疏,以后多加注意

网友D:
楼主,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画板的,知道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问你是用什么软件画板的,知道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吗?万分感谢

我用的AD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