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10单红LED显示屏如何用单片机点亮的问题

楼主(2019-06-22):
我有一块P10<1R>-V701B-YLB显示屏,想要点亮它,却不知道如何连线,关于它的资料也不完整,希望大家能帮帮我,我解决问题后会把我所有关于它的知识公布在51hei论坛供大家参考。

经过六七个小时的查找资料,与一个电工讨论了一会后,发现是我粗心了。接口针脚原理图上有,经观察是符合我这块板的。

网友A:
P10室外单红单元板,32*16,这种板一块也就二十多块钱,与之配套的控制卡也就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P10室外单红单元板,32*16,这种板一块也就二十多块钱,与之配套的控制卡也就几十块钱。

抱歉,我不是要用这种单元板做个广告之类的。我只是喜欢琢磨而已

网友B(2021-01-05):
楼主琢磨出好程序没有,分享一下

网友C:
#include <ioCC2530.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ime 10  uint i,k,p;    //定义LED的端口  #define r    P1_0  #define sclk P1_1  #define ckl  P1_2  #define a    P1_4  //  接了行控制信号A   #define b    P1_3  //接了行控制信号B  #define oe   P1_5    //自摸软件没有问题。里面的数值,不需要拍擦啦。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毛病。  //发现自模软件里面的自模型怎么对应不上来呢???(PS :虽然没有弄出来目前,但是最少还是了解了自摸软件是怎么弄的。 )  char  tab[128]={/*--  文字:  王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FF,0xFF,0xFD,0xFF,0x80,0x03,0xFD,0xF7,0xFE,0xFF,0xC0,0x2F,0xFE,0xFF,0xFD,0xDF,  0xFE,0xFF,0xFD,0xBF,0xFE,0xFF,0x00,0x01,0xFE,0xFF,0xFE,0xFF,0xC0,0x07,0xFD,0xFF,    /*--  文字:  者  --*/  /*--  Fixedsys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FE,0xFF,0xF0,0x0F,0xFE,0xFF,0xE7,0xEF,0xFE,0xFF,0xD7,0xEF,0xFE,0xFF,0xB0,0x0F,  0xFE,0xFF,0x77,0xEF,0xFE,0xFF,0xF7,0xEF,0x00,0x01,0xF0,0x0F,0xFF,0xFF,0xF7,0xE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