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如何使用?求如何开发方法

楼主(2019-06-22):
msp430g2553如何使用?
实验室里拿了一个G2口袋实验平台,求如何开发方法

网友A:
论坛的搜索功能是干什么的

网友B:
先读通“msp430g2553”手册。

网友C(2021-04-16):
建议先去竞赛网上看看,B站上也有相关的初步学习视频

网友D:
1 下载一个IAR软件
2 买一个利尔达 Msp430 USB Debug 调试编程
3 驱动烧录器,一般接上USB IAR软件已包含驱动文件可自己安装驱动
4 网上找例程
5 从点亮一个LED开始

网友E(2021-08-16):
引用 网友D:
1 下载一个IAR软件
2 买一个利尔达 Msp430 USB Debug 调试编程
3 驱动烧录器,一般接上USB IAR软 ...

IAR的例程多吗,我装CCS装了半天

网友F:
首先,找到MSP430G2553的datasheet,其次,在本论坛搜索MSP430G2553的示例项目,学习如何做项目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