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定时中断与主循环函数执行问题

楼主(2019-06-22):
显示函数和按键检测放在主循环里,因为中断随时在发生,按键检测和显示就经常被打断,按键有经常检测不到,显示有更新的话,变换很慢。而放在中断里的话,按键检测倒是没有问题,显示更新也快了,但是由于显示需要计算耗费不少时间,导致中断不准,输出波形也就变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in[]={"Sine      "};
uchar code Squ[]={"Square    "} ;
uchar code Tri[]={"Triangle  "};
uchar code No[]={"No Signal out "};
uchar code Wave[]={"Wave: "};
uchar code Fre[]={"f="};
uchar code vpp1[]={"V="};
uint vpp;
uint freq;
uchar i;
sbit RS = P1^0;                                                                                //数据/命令选择端(H/L)
sbit RW = P1^1;                                                                                //数/写选择端(H/L)
sbit EN = P1^2;                                                                                //使能信号
float  k=0.4;
uint peri=500;
uchar key_wave=1;//键值
unsigned long c;
sbit key1=P2^0;//波形切换按钮
sbit key2=P2^1;//频率加
sbit key3=P2^2;//频率减
sbit key4=P2^3;//幅值加
sbit key5=P2^4;//幅值减

/**************定义数组产生正弦波 64个点******************/
uchar code sine1[]=
{
0x80,0x8d,0x99,0xa5,0xb1,0xbc,0xc7,0xd1,
0xda,0xe3,0xea,0xf1,0xf6,0xfa,0xfd,0xff,
0xff,0xff,0xfd,0xf9,0xf5,0xef,0xe9,0xe1,
0xd8,0xcf,0xc5,0xba,0xae,0xa2,0x96,0x89,
...
0x27,0x30,0x3a,0x45,0x51,0x5d,0x69,0x76
};
/**************定义数组产生方波 64个点******************/
uchar code Square1[]=
{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
};
/**************定义数组产生三角波 64个点******************/
uchar code Triangle1[]=
{
0xff,0xf7,0xef,0xeb,0xde,0xd6,0xce,0xc5,
0xbd,0xb5,0xad,0xa4,0x9c,0x94,0x8c,0x84,
0x76,0x73,0x6b,0x63,0x5a,0x52,0x4a,0x42,
0x39,0x31,0x29,0x21,0x19,0x10,0x08,0x00,
...
0xc5,0xce,0xd6,0xde,0xeb,0xef,0xf7,0xff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j=n;j>0;j--)

for(i=112;i>0;i--);

}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0()
{
   TMOD=0x22;
   TH0 = (unsigned int)(65536-peri)/256;
   TL0 = (unsigned int)(65536-peri)%256;    //确定频率
  TR0=1;
   ET0=1;
   EA=1;//开中断
}

/***************************
测忙函数
*************************/
uchar Busy_Check()
{
        uchar LCD_Status;
        RS=0;  //        寄存器选择
        RW=1; //读状态寄存器
        EN=1;  // 开始读

        Delayms(1);
        LCD_Status=P3;//P3作为输出口
        EN=0;
        return  LCD_Status;
}
/***************************
写入字符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cmd)
{
           while((Busy_Check()&0x80)==0x80);   //忙等待
           RS=0;  //选择命令寄存器
           RW=0;  //写
           EN=0;
           P3=cmd;
           EN=1;
          Delayms(1);
           EN=0;
}
/***************************
写入数据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dat)
{
         while((Busy_Check()&0x80)==0x80);   //忙等待
          RS=1;
          RW=0;
          EN=0;
          P3=dat;
          EN=1;
          Delayms(1);
          EN=0;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LCD()
{
        Write_LCD_Command(0x38);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1); //清屏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6); //字符进入模式:屏幕不动,字符后移
        Delayms(1);
        Write_LCD_Comman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ms(1);
        for (i=0;i<sizeof(Wave);i++)//----显示WAVE:
                {
                        Write_LCD_Data(Wave[i]);
                        Delayms(1);
                }
            Write_LCD_Command(0x80+0x40);//----显示freq:
     Delayms(1);
    for (i=0;i<sizeof(Fre);i++)
                {
                        Write_LCD_Data(Fre[i]);
                        Delayms(1);
                }
                 Write_LCD_Command(0xc0+8);//----显示vpp:
     Delayms(1);
    for (i=0;i<sizeof(vpp1);i++)
                Write_LCD_Data(vpp1[i]);
                        Delayms(1);

}

/***************************
写入频率  成功
*************************/
void Write_freq(uint k)
{
        uchar bai,shi,ge;
        bai=k/100%10;
        shi=k/10%10;
        ge=k%10;
  Write_LCD_Command(0xc0+2);
        Write_LCD_Data(0x30+bai);
        Write_LCD_Data(0x30+shi);
        Write_LCD_Data(0x30+ge);
        Write_LCD_Data(0x48);//代表H
        Write_LCD_Data(0x5a);//代表Z
}
/***************************
写入幅值       成功
*************************/
void Write_vpp(uint u)
{
  uchar Va,Vb,Vc,Vd;
        Va=1000*u/1000%10;
        Vb=1000*u/100%10;
        Vc=1000*u/10%10;
        Vd=1000*u%10;
  Write_LCD_Command(0xc0+10);//位置
        Write_LCD_Data(0x30+Va);
        Write_LCD_Data(0x30+Vb);
        Write_LCD_Data(0x30+Vc);
        Write_LCD_Data(0x30+Vd);
        Write_LCD_Data(0x6d);///显示m
        Write_LCD_Data(0x56);///显示V
}
/***************************
lcd1602   频率计算   成功
*************************/
void Xianshi()
{

     freq=1/(64*peri*0.000001);
         Write_freq(freq);
          vpp=5*k;
         Write_vpp(vpp);

}
/***************************
lcd1602   幅值计算幅值
amplitude  成功
*************************/

void Write_wave(uchar t )
{
        switch(t)
        {
                case 0:
                                 Write_LCD_Command(0x86);//定位
                                    for (i=0;i<sizeof(No);i++)
                                        {
                                                Write_LCD_Data(No[i]);//
                                                Delayms(1);
                                        }
                                        break;
                case 1:
                                Write_LCD_Command(0x86);//定位
                                   Delayms(1);
                                    for (i=0;i<sizeof(Sin)-1;i++)
                                        {
                                                Write_LCD_Data(Sin[i]);
                                                Delayms(1);
                                        }
                                break;
                case 2:
                                Write_LCD_Command(0x86);//定位
                                   Delayms(1);
                                    for (i=0;i<sizeof(Squ)-1;i++)
                                        {
                                                Write_LCD_Data(Squ[i]);
                                                Delayms(1);
                                         }

                                break;
                case 3:

                                Write_LCD_Command(0x86);//定位
                                   Delayms(1);
                                    for (i=0;i<sizeof(Tri)-1;i++)
                                        {
                                                Write_LCD_Data(Tri[i]);
                                                Delayms(1);
                                        }
                                break;
                                }
}
void key()
{
        if(key1==0)
        {
                Delayms(10);//延时消抖
                if(key1==0)
                {
                        key_wave+=1;
                        if(key_wave>3)
       {
          key_wave=1;
       }
                }
                while(!key1);
        }

        if(key2==0)
        {
                Delayms(10);//延时消抖
                if(key2==0)
                {
                        peri+=50;
                        if(peri>=781)
       {
           peri=781;
       }
                }
                while(!key2);
        }
        if(key3==0)
        {
                Delayms(10);//延时消抖
                if(key3==0)
                {
                        peri-=50;
                        if(peri<=31)
       {
           peri=31;
       }
                }
                while(!key3);
        }
        if(key4==0)
        {
                Delayms(10);//延时消抖
                if(key4==0)
                {
                        k+=0.1;
                        if(k>=1)
       {
           k=1;
       }
                }
                while(!key4);
        }
        if(key5==0)
        {
                Delayms(10);//延时消抖
                if(key5==0)
                {
                        k-=0.1;
                        if(k<=0)
       {
           k=0;
       }
                }
                while(!key5);
        }
}

void main()
{
                Init_LCD();  //LCD初始化
    init_Timer0();//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

            Write_wave(key_wave);//显示波形名字
                  Xianshi();//显示波形大小

          }
}

void Time0_isr(void)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
{
         TH0 = (unsigned int)(65536-peri)/256;
   TL0 = (unsigned int)(65536-peri)%256;    //确定频率
//        key();
        c++;
  if(c>=64)
   c=0;
switch(key_wave)
//根据输出哪种波形,从P0口向DAC0832送数字量

        {

   //无输出
          case 0:
                P0=0x00;
          break;
        //正弦波
    case 1:
    P0=k*sine1[c];
    break;
   //方波
    case 2:
    P0=k*Square1[c];
          break;
        //三角波
         case 3:
   P0=k*Triangle1[c];
         break;

}

}

网友A:
当按钮操作时暂停中断。51单片机资源毕竟有限,对时间的安排是要注意各方面的关系和逻辑,采样时间也应安排好。

网友B:
由于你的中断周期太短留给主程序运行的时间非常少,致使按键程序和LCD驱动程序响应迟缓。必须做深度优化,尽量使用简单指令。软件延时的方法根本就不能用。把按键程序和LCD驱动程序打散,放在中断里。每发生一次中断只执行一条按键或LCD驱动程序。实际就是在一个中断周期中分时工作。经过多次中断完成一次按键或LCD驱动程序。

网友C:
1,LCD的延时尽量的减少,查询的延时就不要,直接不断的去检测忙碌标志位,只要一空闲就返回,有的时候是不用那么多的时间去等等忙碌位的。
2,LCD显示是有缓冲的,显示的频率是可以比较低,1秒显示一两次就可以了,或者是先检测按键,按键没有变化,那么,你的数据也是没有变化的,显示也就不用改变了。
比如:你显示的方波,50HZ,占空比是50%,你是通过按键来控制的,显示一次之后,这个数据是一直保留在LCD上的,按键没有动作的话,LCD就不需要刷新了。

方法是很多的,你可以把LCD的显示放到按键处理函数中,每个按键有一次动作就显示一次,或者是在LCD函数到处加一个按键检测,这样就不会错过按键动作了

网友D:
经验不足,思路窄,规划得不好。
1、决不用硬延时,延时一定用中断做。
2、事件的处理,尽可能在主程序中做,不要在中断中做。
3、中断服务程序尽可能短,对于要处理的事件,尽可能只做标记,让事件在主程序中依据标记决定是否有事件要处理?并做处理。
4、中断尽可能少发生,例如:中断的时间间隔放长一点。
能做到以上四点,你的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