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rotues一仿真就闪退啊

楼主(2019-06-22):
很难受

网友A:
可能是proteus没有安装好吧,可以试下重新安装

网友B:
有个8.8sp1的一体式安装包,那个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C:
是不是安装包的问题,卸载后重新安装看看行不行

网友C:
重装试试

网友D:
我原来下载的是8.6版本的,跟你一样,仿真图还有程序都没问题,但是就是一直出错。后来师傅告诉我是软件的问题,可能是版本太高了。我就重新下了一个7版本的,就没出错了,可以试试。不一定是设么原因。

网友E:
proteus仿真闪退是典型问题,我的经验:只要有LCD、数码管等器件仿真,一定会闪退;只看看什么跑马灯一辈子正常,不闪退。网上说的办法、LS这些说没安装好什么的统统解决不了!

网友F:
Proteus 安装时候尽量用管理员身份安装,如果不行就是安装包的问题了。

网友G:
建议使用8.6版本很稳定,我原来用8.7就一直闪退。

网友H:
换一个版本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建议使用8.6版本很稳定,我原来用8.7就一直闪退。

请确认在仿LCD时也不闪退?(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I:
学习别的软件吧,现在用这个软件不是那么多了,很多替代软件,而且应用更广泛

网友J: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吧。可能是安装包损坏了

网友K:
我的也是,好像是用到了led的时候,仿真一分钟,就会退。其他的时候还行。你可以试试其他版本的

网友L:
我之前也是这样的问题,你可以把他卸载干净再重新下载一个

网友M:
第二项数据路径应与安装路径保持一致,仿真模型模块目录路径和安装路径下的文件夹一一对应。

网友N:
如果xx版的,建议看看有没有把所有要求安装的文件安装。或者看看是不是电脑配置问题,或试试清理别的程序

网友O:
我的拖动元器件就会崩溃  同求解决办法

网友P:
可能你的软件一些元件出了问题,建议重装软件

网友Q(2020-04-15):
我看有人说软件问题,这个软件不是低版本软件打不开高版本的图吗?

网友R:
解决办法: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同时断开网络

网友S:
电脑操作系统win7,仿真软件8.6版本比较稳定,8.9版本有闪退的现象。

网友T:
管理员模式运行尝试一下

网友U:
尝试下不同版本

网友V:
找一个新的版本,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装了个新的之后就没事了。

网友W:
如果不行建议重新安装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