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频率计设计(lcd1602显示) 仿真+汇编程序

楼主(2019-06-22):
T0用来定时,T1用来对1s内外来高电平计数

目前量程为0~65535Hz

可以通过对程序的些许修改使量程达到0~4,294,967,295Hz

本人现在大三,初学单片机
这是一次课程设计
欢迎各位牛人批评指正,传授经验

仿真图

仿真图

汇编程序部分截图2

汇编程序部分截图2

汇编程序部分截图1

汇编程序部分截图1

/**************************************************************************************
*                              简易频率仪设计                                                                                                  *
***************************************************************************************/
        ORG        00H
        LJMP        MAIN
        ORG                0BH
        LJMP        T0_INT
        ORG                2000H
        T0COUNT        EQU                36H
        LCDW        EQU                45H
        LCDQ        EQU                46H
        LCDB        EQU                40H
        LCDS        EQU                41H
        LCDG        EQU                42H
        TEMP_L        EQU                43H
        TEMP_H        EQU                44H
        RS          EQU          P2.6
        RW          EQU          P2.5
        E                  EQU          P2.7
        ORG                        2000H
MAIN:
        MOV                 SP,#60H
        LCALL                SET_T
        LCALL                INIT_LCD
        LCALL                LCDDISP1
        SJMP                [        DISCUZ_CODE_1        ]nbsp;
/*****************************T0,T1设置***********************************************/
SET_T:
        MOV                        TMOD,#51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MOV                        TH1,#00H
        MOV                        TL1,#00H
        SETB                EA
        SETB                TR0
        SETB                TR1
        SETB                ET0
        RET
/*****************************LCD初始化***********************************************/
INIT_LCD:
        MOV                 P0,#01H                        ;清屏
        LCALL                LcdWriteCom
        MOV                 P0,#38H                         ;功能设置,DB4=1为8位数据接口,DB3=1为双行显示 DB2=0为5*7点阵
        LCALL                 LcdWriteCom
        MOV                 P0,#0CH                         ;显示开关控制,DB2=1为开显示,DB1=1为光标开,DB0=0为字符不闪烁
        LCALL                 LcdWriteCom
        MOV                 P0,#06H                         ;输入方式设置,设置光标的移动方向,并指定整体显示是否移动,DB1=1为增量方式,DB0=0为不以为
        LCALL                 LcdWriteCom

        RET
/*****************************LCD第一行显示程序***********************************************/
LCDDISP1:
        MOV                 P0,#80H                        ;第一行的开始位置
        LCALL                 LcdWriteCom
        MOV                        DPTR,#TABLE1
        MOV                 R1,#00H                   ;显示table中的值
LOOP1: MOV                 A,R1                        ;到table取码
        MOVC                 A,@A+DPTR
        LCALL                   LcdWriteData                  ;显示到LCD
        INC                 R1
        CJNE                 A,#00H,LOOP1                 ;是否到00H
        RET
/*****************************LCD第二行显示程序***********************************************/
LCDDISP2:
        MOV                 R3,LCDW
        CJNE                R3,#30H,GO_W
        MOV                        LCDW,#20H
        MOV                 R3,LCDQ
        CJNE                R3,#30H,GO_Q
        MOV                        LCDQ,#20H
        MOV                        R3,LCDB
        CJNE                R3,#30H,GO_B
        MOV                        LCDB,#20H
        MOV                        R3,LCDS
        CJNE                R3,#30H,GO_S
        MOV                        LCDS,#20H
GO_W:
        MOV                 P0,#0C3H                        ;第二行的开始位置
        LCALL                 LcdWriteCom
        MOV                 A,LCDW
        LCALL                LcdWriteData
GO_Q:
        MOV                 P0,#0C4H                        ;第二行的开始位置
        LCALL                 LcdWriteCom
        MOV                 A,LCDQ
        LCALL                LcdWriteData
GO_B:
        MOV                 P0,#0C5H                        ;第二行的开始位置
        LCALL                 LcdWriteCom
        MOV                 A,LCDB
        LCALL                LcdWriteData
GO_S:
        MOV                 P0,#0C6H
        LCALL                 LcdWriteCom
        MOV                 A,LCDS
        LCALL                LcdWriteData
GO_G:
        MOV                 P0,#0C7H
        LCALL                 LcdWriteCom
        MOV                 A,LCDG
        LCALL                LcdWriteData
        MOV                 P0,#0C8H
        LCALL                 LcdWriteCom
        MOV                        DPTR,#TABLE2
        MOV                 R1,#00H                   ;显示table中的值
LOOP2: MOV                 A,R1                        ;到table取码
        MOVC                 A,@A+DPTR
        LCALL           LcdWriteData                  ;显示到LCD
        INC                 R1
        CJNE                 A,#00H,LOOP2                 ;是否到00H
        RET

/*****************************LCD写入命令***********************************************/
LcdWriteCom:
        CLR                 RS
        CLR                 RW
        CLR                 E
        LCALL                 DELAY
        SETB                E
        RET
/*****************************LCD写入数据***********************************************/
LcdWriteData:

        MOV                 P0,A
        SETB                 RS
        CLR                 RW
        CLR                        E
        LCALL                 DELAY
        SETB                 E
        RET
/*****************************频率计算***********************************************/
HZ_CAL:
        MOV                        R5,#00H
        MOV                        R2,#00H
        MOV                        R3,TH1
        MOV                        R4,TL1
        MOV                        R6,#27H
        MOV                        R7,#10H
        LCALL                DIV_CAL
        MOV                        A,R4
        ADD                        A,#30H
        MOV                        LCDW,A

        MOV                        TEMP_H,R6
        MOV                        TEMP_L,R7
        MOV                        R5,#00H
        MOV                        R2,#00H
        MOV                        R3,TEMP_H
        MOV                        R4,TEMP_L
        MOV                        R6,#03H
        MOV                        R7,#0E8H
        LCALL                DIV_CAL
        MOV                        A,R4
        ADD                        A,#30H
        MOV                        LCDQ,A

        MOV                        TEMP_H,R6
        MOV                        TEMP_L,R7
        MOV                        R5,#00H
        MOV                        R2,#00H
        MOV                        R3,TEMP_H
        MOV                        R4,TEMP_L
        MOV                        R6,#00H
        MOV                        R7,#64H
        LCALL                DIV_CAL
        MOV                        A,R4
        ADD                        A,#30H
        MOV                        LCDB,A

        MOV                        TEMP_H,R6
        MOV                        TEMP_L,R7
        MOV                        R5,#00H
        MOV                        R2,#00H
        MOV                        R3,TEMP_H
        MOV                        R4,TEMP_L
        MOV                        R6,#00H
        MOV                        R7,#0AH
        LCALL                DIV_CAL
        MOV                        A,R4
        ADD                        A,#30H
        MOV                        LCDS,A

        MOV                        A,R7
        ADD                        A,#30H
        MOV                        LCDG,A
        MOV                        T0COUNT,#00H
        RET
DIV_CAL:
/**************************************************************************************
*                              双字节无符号除法                                                                                                  *
                        R5R2R3R4/R6R7)=(R2)R3R4        余数R6R7
***************************************************************************************/

NDIV42:
        MOV                A,R1
        PUSH        ACC
        MOV                B,#00H
NDV421:
        MOV                A,R2
        CLR                C
        SUBB        A,R7
        MOV                R1,A
        MOV                A,R5
        SUBB        A,R7
        MOV                R1,A
        MOV                A,R5
        SUBB        A,R6
        JC                NDV422
        MOV                R5,A
        MOV                A,R1
        MOV                R2,A
        INC                B
        SJMP        NDV421
NDV422:
        PUSH        B
        MOV                B,#10H
NDV423:
        CLR                C
        MOV                A,R4
        RLC                A
        MOV                R4,A
        MOV                A,R3
        RLC                A
        MOV                R3,A
        MOV                A,R2
        RLC                A
        MOV                R2,A
        XCH                A,R5
        RLC                A
        XCH                A,R5
        MOV                F0,C
        CLR                C
        SUBB        A,R7
        MOV                R1,A
        MOV                A,R5
        SUBB        A,R6
        JB                F0,NCV424
        JC                NDV425
NCV424:
        MOV                R5,A
        MOV                A,R1
        MOV                R2,A
        INC                R4
NDV425:
        DJNZ        B,NDV423
        POP                ACC
        CLR                OV
        JNZ                NDV426
        SETB        OV
NDV426:
        XCH                A,R2
        MOV                R7,A
        MOV                A,R5
        MOV                R6,A
        POP                ACC
        MOV                R1,A
        RET
/*****************************延时程序***********************************************/
DELAY:        MOV R7,#10
D1:                MOV R6,#0F8H
D2: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T0中断服务程序***********************************************/
T0_INT:
        MOV                        TH0,#3CH
        MOV                        TL0,#0B0H
        INC                        T0COUNT
        MOV                        R2,T0COUNT
        CJNE                R2,#20,OVER
        CLR                        TR0
        CLR                        TR1
        LCALL                HZ_CAL
        LCALL                LCDDISP2
        MOV                        T0COUNT,#00H
        MOV                        TH0,#3CH
        MOV                        TL0,#0B0H
        MOV                        TH1,#00H
        MOV                        TL1,#00H
        SETB                TR0
        SETB                TR1
OVER:
        RETI
TABLE1:
        DB                "Frequency:" , 00H
TABLE2:
        DB                "Hz" , 00H
END

网友A(2019-12-11):
没有仿真工程文件啊  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