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阵列键盘输入和LED动态显示实验

楼主(2019-06-22):
这是我上个月做的 阵列键盘输入和LED动态显示实验
里面有原理图和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定义绝对地址访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int);          //声明延时函数
void  display(void);               //声明显示函数
uchar  checkkey();
uchar  keyscan(void);

uchar  disbuffer[8]={0,1,2,3,4,5,6,7};      //定义显示缓冲区
void  main(void)
{
uchar  key;
XBYTE[0x7f03]=0x81;          //8255A初始化,输入引脚被自动拉为高。
while(1)
{
key=keyscan();
if( key!=0xff)
        {disbuffer[0]=disbuffer[1];
        disbuffer[1]=disbuffer[2];
        disbuffer[2]=disbuffer[3];
        disbuffer[3]=disbuffer[4];
        disbuffer[4]=disbuffer[5];
        disbuffer[5]=disbuffer[6];
        disbuffer[6]=disbuffer[7];
        disbuffer[7]=key;
        }
display();                  //设显示函数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uint  j;
for  (j=0;j<i;j++){}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void)        //定义显示函数
{uchar  codevalue[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0~F的字段码表
uchar  chocode[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选码表
uchar  i,p,temp;
for  (i=0;i<8;i++)
        {
         XBYTE[0x7f01]=0xff;
        p=disbuffer[i];               //取当前显示的字符
        temp=codevalue[p];           //查得显示字符的字段码
        XBYTE[0x7f00]=temp;        //送出字段码
        temp=chocode[i];             //取当前的位选码
        XBYTE[0x7f01]=temp;        //送出位选码
        delay(20);                    //延时1ms
        }
}
//************检测有无键按下函数************
uchar  checkkey()         //检测有无键按下函数,有返回0,无返回0xff
{
uchar  i;
XBYTE[0x7f00]=0x00;
i=XBYTE[0x7f02];
i=i&0x0f;
if  (i==0x0f)  return(0xff);
        else  return(0);
}
//************键盘扫描函数************
uchar  keyscan()          //键盘扫描函数,如果有键按下,则返回该键的编码,如果无键按下,则返回0xff
{uchar  scancode;        //定义列扫描码变量
uchar  codevalue;        //定义返回的编码变量
uchar  m;              //定义行首编码变量
uchar  k;              //定义行检测码
uchar  i,j;
if  (checkkey()==0xff)  return(0xff);      //检测有无键按下,无返回0xff
        else
        {
        delay(20);                   //延时
        if(checkkey()==0xff)  return(0xff);       //检测有无键按下,无返回0xff
                else
                {
                scancode=0xfe;         //列扫描码,行首码赋初值
                for  (i=0;i<8;i++)
                        {
                        k=0x01;
                        XBYTE[0x7f00]=scancode;     //送列扫描码
                        m=0x00;
                        for  (j=0;j<2;j++)
                                {
                                if ((XBYTE[0x7f02]&k)==0)      //检测当前行是否有键按下
                                        {
                                        codevalue=m+i;             //按下,求编码
                                         while (checkkey()!=0xff);  //等待键位释放
                                        }
                                        else
                                        {k=k<<1;m=m+8;}    //行检测码左移一位,计算下一行的行首编码
                                }
                        scancode=scancode<<1;     //列扫描码左移一位,扫描下一列
                        }
                }
                return(codevalue);            //返回编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