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只显示一排方块而且背后的芯片发烫

楼主(2019-06-22):
LCD1602 3脚接电位器只显示一排黑方块而且背后的芯片会巨烫,3脚直接接地就显示两排黑方块

网友A:
显示黑方块是对比度调节过头导致的

网友B:
这个,基本可以确定芯片报废了.....

网友C:
应该是线接错了,好好对一下。有方块显示出来说明可以显示,还不算坏,找一个别人成功的代码下下来改改脚位试试

网友D:
在正常情况下,吧显示电压调高是会显示白框框,但是背后芯片是不会发热的,有可能电压给的过高导致的击穿,接反导致的不工作

网友E:
百分之九十九是接线错误,不一定坏,找1602手册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