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T8a8k64s4a12单片机两种不同接法光敏电阻调光Proteus仿真+代码

楼主(2019-06-23):
        SCT8a8k64s4a12芯片两种不同接法光敏电阻进行调光      基于两种外部感光系数放大类型:npn、pnp型号放大信号下光敏电阻接收光照强度的程序编写和protues电路仿真到8位7段数码管显示,采用具有4路AD和一路DA数据采样转换器件PCF8591的集成电路主控芯片采用1路AD程序编写。其中npn采集有效强度范围为0-115;pnp型有效强度范围0-255;轮采集精确度而言,npn型电路更加接近实际。希望得到认可,并积极发言参与不如人意之处,批评指正!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i2c.h"

//名称:IIC协议 PCF8591 AD/DA转换 测试热敏电阻
extern bit ack;

uchar ReadADC(uchar ch1)
{
        uchar val;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addwr);   //发送器件写入地址
        if(ack==0) return 0;
        sendbyte(0x40 | ch1);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 return 0;
        start_I2C();

        sendbyte(addrd);  //发送器件读取地址
        if(ack==0) return 0;
        val=RCbyte();
        NOAck_I2C();  //非应答信号
        Stop_I2C();
        return val;
}

void main()
{
        uint num=0;
        init_timer0();

        while(1)
        {//(此条件下的三极管类型npn)
                //此处255-140表示使光照强度值归零点
                num=(255-140)-ReadADC(0);  //值取差值,用于显示光强越小,数值越小
                //此条件下为PNP型
                //num=ReadADC(0);
                tempdata[0]=lhc_duan[num/100];
                tempdata[1]=lhc_duan[num%100/10];
                tempdata[2]=lhc_duan[num%10];
                delay(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