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的通信的模拟 是不是只有 给一个地址 通过液晶形显示是否应答出0和1 就足够了?

楼主(2019-06-23):
51单片机I2c总线的通讯问题

网友A:
      不是。有两个地址!因为使用I2C器件时可以同时挂多个I2C,那为了区分,就用硬件的三个脚位设置了做了设置,而这个地址要用软件来读,区分。
     第2个地址是我们要去读写器件中存放数据据的地址。故一般代码会有两个函数读地址,

网友B:
不是的
在开发板上接好24C01
写好读写和显示程序,再加一个按键之类的程序
向24C01写入一个随机的数字,并显示
把开发板的电源断开一段时间
上电,按一下按键读取刚才地址的已经保存好的数据并显示,只要断电之后还是正确的,那么,你的程序就算是验证通过的了
至于应答什么的就不要管了,IIC是有严格的时序要求的,只要是你可以正确读写,就说明你的程序已经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在开发板上接好24C01
写好读写和显示程序,再加一个按键之类的程序

谢谢,这是加上E2ROM之后效果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
在开发板上接好24C01
写好读写和显示程序,再加一个按键之类的程序

IIC的时序相对还不是要求特别严格,只要基本OK就能正常通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IIC的时序相对还不是要求特别严格,只要基本OK就能正常通信的

我说的是“时序”,IIC是严格的,但并不多,最主要的是每个字节后面一定要有的应答信号,难道没有应答信号也可以吗?
但对于时间并不是严格,1秒传送一个位都是可以
时间和时序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网友D:
个人认为此人特不靠谱,电路不传,代码不敲,干站着不停地问问题,没有什么教导意义。应该是遇到问题上电路或图片+代码让大家来探讨。这种情况说了同白说一个样,浪费大家时间罢了

网友E:
IIC是用于片内通讯的低速总线,先请求后应答,再传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