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硬币识别系统设计(文档+电路+程序)

楼主:
本设计基于51内核的单片机的高识别率硬币识别装置,主要应用于各公共营业场所,如各超市,自动售货机,公共交通等。它应该能完成一角(分新版旧版),五角,一元硬币的识别,并高效率筛选假币,游戏币并将识别情况实时显示等功能,同时具有精度高、功耗低、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

本文主要从硬件和软件两部分来设计整个系统和功能的实现。硬件方面:为满足对硬币高识别率的要求,采用8位单片机、电磁传感器、激光传感器、LCD12864。系统的核心是基于51内核单片机,以模块化的设计方法将装置的硬件按功能分为几大模块进行设计,分别为:电源模块、电磁传感器模块、激光传感器模块、显示模块、滤波放大模块、A/D转换、控制模块。电源模块为系统提供电源,电磁传感器形成涡流效应,实现对真假硬币的鉴别,激光传感器检测硬币的有无和硬币大小的直径信息,利用芯片内部A/D转换电路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控制模块是利用舵机来控制对硬币的筛选,显示模块是将硬币真伪和交易过程和找零结果显示出来。

#include <stc12c5410ad.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1=P3^2;
sbit pwm2=P3^3;
sbit pwm3=P3^4;

sbit lcden=P1^3;
sbit lcdrs=P1^4;
sbit key2=P1^0;
sbit key1=P1^2;
sbit key3=P1^5;
sbit key4=P1^6;
sbit key5=P1^7;

uint set1,set2,set3,angle1,angle2,angle3,value,
time1,a,b,date,coin_count=-1,coin_error,ttff=1,
coin_add,coin_set,key,temp,noww,ab,kkey1,kkey2,kkey3,kkey4,
c,d,e,f,g,h,i,j,kkk;
float dat;

uchar code sett[]="set:";
uchar code add[]="add:";
uchar code y[]=".Y";
uchar code now[]={"N:"};
uchar code TF[]={"TF"};
uchar code coin[]={"0123456789"};
uchar code success[]={"success"};
uchar code error[]={"+-"};
uchar code pay[]={"paymentsuccess"};
uchar code pladd[]={"pleaseadd"};
uchar code pltake[]={"pleasetake"};
uchar code welcome[]={"xinxi1138ZhengXin"};

uint coins[4];

void matrixkeyscan();

void delay(uint i)
{
           uint x,y;
         for(x=i;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2=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2=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1602()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init_ad()
{
  ADC_CONTR|=0x89;
  delay(5);
  P1M0=0x02;
  P1M1=0x02;
  ADC_DATA=0;
  ADC_CONTR|=0Xe1;
}

void qu_ad()
{
        ADC_CONTR|=0X08;
    delay(1);
    while(ADC_CONTR&0x10==0);
    {
        ADC_CONTR&=0Xe9;
        }
        dat=ADC_DATA;
    dat=(5*dat)/256;
        delay(5);
        dat+=0.05;
        dat*=10;
        date=dat;
        value=date;
        a=date/10;
        b=date%10;
}

void welcome_led()
{

  uchar i;

write_com(0x80+2);
for(i=0;i<7;i++)
{
write_data(welcome[i]);
delay(2);
}

write_com(0x80+10);
for(i=7;i<9;i++)
{
write_data(welcome[i]);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3);
for(i=9;i<14;i++)
{
write_data(welcome[i]);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9);
for(i=14;i<17;i++)
{
write_data(welcome[i]);
delay(2);
}

delay(15000);
write_com(0x01);
}

void lcd_1602()
{

        uint k;

        write_com(0x80);
    for(k=0;k<=3;k++)
        {
        write_data(sett[k]);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0);
        for(k=0;k<=3;k++)
        {
        write_data(add[k]);
        delay(2);
        }

        write_com(0x80+5);
        write_data(y[0]);
        delay(2);
        write_com(0x80+7);
        write_data(y[1]);
        delay(2);

        write_com(0x80+0x40+5);
        write_data(y[0]);
        delay(2);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a(y[1]);
        delay(2);

        write_com(0x80+0x40+9);
        for(k=0;k<=1;k++)
        {
        write_data(now[k]);
        delay(2);
        }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data(y[0]);
        delay(2);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a(y[1]);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a(coin[c]);
        write_com(0x80+6);
        write_data(coin[d]);

        c=coin_set/10;
         d=coin_set%10;

        write_com(0x80+0x40+4);
        write_data(coin[e]);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a(coin[f]);

        e=coin_add/10;
        f=coin_add%1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a(coin[g]);
        delay(2);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coin[h]);

        g=noww/10;
        h=noww%10;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a(TF[ttff]);
        delay(2);

        if(kkey2%2==1)
        {
        if((coin_set==coin_add) && (coin_set!=0))
        {
         write_com(0x01);
         for(;;)
         {
          write_com(0x80+1);
          for(k=0;k<=6;k++)
          {
          write_data(pay[k]);
          delay(2);
          }

          write_com(0x80+9);
          for(k=7;k<=13;k++)
          {
          write_data(pay[k]);
          delay(2);
          }

           if(key2==0)
                 {
                 while(!key2);
                 kkey2++;
                 }

          if(kkey2%2==0)
          {
          write_com(0x01);
          delay(50);
          break;

          }

         };
    }

        if((coin_set>coin_add) && (coin_set!=0))
        {
         write_com(0x01);
         for(;;)
         {
          write_com(0x80+2);
          for(k=0;k<=5;k++)
          {
          write_data(pladd[k]);
          delay(2);
          }

          write_com(0x80+10);
          for(k=6;k<=8;k++)
          {
          write_data(pladd[k]);
          delay(2);
          }

          coin_error=coin_set-coin_add;

          i=coin_error/10;
          j=coin_error%10;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a(coin[i]);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a(y[0]);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a(coin[j]);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ata(y[1]);

           if(key2==0)
                 {
                 while(!key2);
                 kkey2++;
                 }

          if(kkey2%2==0)
          {
          write_com(0x01);
          delay(50);
          break;
          }

         };
    }

        if((coin_set<coin_add) && (coin_set!=0))
        {
         write_com(0x01);
         for(;;)
         {
          write_com(0x80+2);
          for(k=0;k<=5;k++)
          {
          write_data(pltake[k]);
          delay(2);
          }

          write_com(0x80+10);
          for(k=6;k<=9;k++)
          {
          write_data(pltake[k]);
          delay(2);
          }

          coin_error=coin_add-coin_set;

          i=coin_error/10;
          j=coin_error%10;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a(coin[i]);
          write_com(0x80+0x40+7);
          write_data(y[0]);
          write_com(0x80+0x40+8);
          write_data(coin[j]);
          write_com(0x80+0x40+9);
          write_data(y[1]);

                if(coin_error!=0)
                {
                  angle3=25;
                  delay(2000);
              if(angle3>25)
                  {
                  angle3-=8;
                  delay(8000);
//          coin_set+=1;
                  }
                  if(angle3<33)
                  {
                  angle3+=8;
          delay(8000);
          coin_set+=1;
                  }
                }

                if(coin_error==0)
                {
                angle3=0;
                write_com(0x01);
                delay(50);
                for(;;)
                {
                 write_com(0x80+1);
             for(k=0;k<=6;k++)
             {
                   write_data(pay[k]);
                   delay(2);
                   }

                   write_com(0x80+9);
                   for(k=7;k<=13;k++)
                 {
                  write_data(pay[k]);
                 delay(2);
             }

                 if(key2==0)
                  {
                  while(!key2);
                  kkey2++;
                  }

                if(kkey2%2==0)
            {
            write_com(0x01);
            kkk=1;
            delay(50);
            break;
            }

                };

                }

            if(key2==0)
                 {
                 while(!key2);
                 kkey2++;
                 }

          if(kkey2%2==0)
          {
          coin_add=0;
          coin_set=0;
          kkey1=0;
          delay(50);
          break;
          }

         };
    }

        }

        if((value==45|| value==44|| value==43)&& (ab==1|| ab==5|| ab==10) )
        {
         delay(2000);
         if((value==45|| value==44|| value==43)&& (ab==1|| ab==5|| ab==10) )
         {
         ttff=1;
         coin_add+=noww;
         noww=0;
         ab=20;
        }
        }

        if(value==34||value==33||value==32||value==41||value==40
        ||value==39|| value==38|| value==37||value==28 ||
         value==27|| value==26)

        {
        delay(3000);

        if(value==34||value==33||value==32&&(ab==20))
        {
           delay(1000);
         if(value==34||value==33||value==32&&(ab==20))
         {
         noww=5;
         ab=5;

         ttff=0;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a(TF[ttff]);
         delay(2);

         g=noww/10;
         h=noww%1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a(coin[g]);
         delay(2);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coin[h]);

         angle2=50;
         delay(3000);
         angle2=0;
         angle1=34;
         delay(3000);
         angle1=27;
         delay(2000);
         angle1=0;

         }
        }

        if(value==41||value==40&&(ab==20))
        {
         delay(1000);
         if(value==41||value==40&&(ab==20))
         {
         noww=1;
         ab=1;

         ttff=0;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a(TF[ttff]);
         delay(2);

         g=noww/10;
         h=noww%1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a(coin[g]);
         delay(2);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coin[h]);

         angle2=45;
         delay(3000);
         angle2=0;
         angle1=34;
         delay(3000);
         angle1=27;
         delay(2000);
         angle1=0;

         }
        }

        if(value==39|| value==38|| value==37&&(ab==20))
        {
         delay(1000);
         if(value==39|| value==38|| value==37&&(ab==20))
         {
         noww=1;
         ab=1;

         ttff=0;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a(TF[ttff]);
         delay(2);

         g=noww/10;
         h=noww%1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a(coin[g]);
         delay(2);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coin[h]);

         angle2=45;
         delay(3000);
         angle2=0;
         angle1=34;
         delay(3000);
         angle1=27;
         delay(2000);
         angle1=0;

         }
        }

        if(value==28 || value==27 || value==26 &&(ab==20))
        {
        delay(1000);
         if(value==28 || value==27 || value==26 &&(ab==20))
         {
         noww=10;
         ab=10;

         ttff=0;
         write_com(0x80+12);
         write_data(TF[ttff]);
         delay(2);

         g=noww/10;
         h=noww%1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a(coin[g]);
         delay(2);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coin[h]);

         angle2=55;
         delay(3000);
         angle2=0;
         angle1=34;
         delay(3000);
         angle1=27;
         delay(2000);
         angle1=0;

         }
        }
  }
//write_com(0x80+14);
//write_data(coin[a]);
//delay(2);                                         // 测试
//write_com(0x80+15);
//write_data(coin[b]);
//delay(2);
}

void matrixkeyscan() {

if(key1==0)
{
while(!key1);
coin_set+=1;

if(kkey1==100)
{
kkey1=0;
}
}

if(key2==0 && coin_set!=0)
{
while(!key2);
kkey2++;
if(kkey2==100)
{
kkey2=0;
}
}

if(key3==0)
{
while(!key3);
coin_set+=5;
}

if(key4==0)
{
while(!key4);
coin_set+=10;
}

if(key5==0)
{
while(!key5);
coin_set=0;
}

}

void init_timer()
{
TMOD=0X02;
TH0=(65536-58)/256;                 //15时为20KHZ,50%占空比的方波
TL0=(65536-58)%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ET1=1;
//TR1=1;
}

void main()
{
init_timer();
init_ad();
init_1602();
pwm1=0;
pwm2=0;
pwm3=0;
angle1=0;   //27-zhong         34-you
angle2=0;                //60-you1        55-you2         50-you3   45-you4
angle3=0;         //25-zuo         33-you

welcome_led();

while(1)
{
qu_ad();
lcd_1602();
matrixkeyscan();
}

}

void  timer_0 () interrupt 1
{

TH0=(65536-58)/256;                 //15时为20KHZ,50%占空比的方波
TL0=(65536-58)%256;

if(set1<angle1)
pwm1=1;
else
pwm1=0;
set1++;

if(set2<angle2)
pwm2=1;
else
pwm2=0;
set2++;

if(set3<angle3)
pwm3=1;
else
pwm3=0;
set3++;

if(set1>546) set1=0;    //145
if(set2>546) set2=0;    //145
if(set3>546) set3=0;    //145
}

//void  timer_1 () interrupt 3
//{
//
// TH0=(65536-50000)/256;
// TL0=(65536-50000)%256;
// time1++;
//
// if(time1==20)
// {
//
// time1=0;
// }
//
//
//}

网友A(2019-07-28):
楼主,你的电磁传感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B(2019-11-10):
楼主威武啊,是以电压的高低判断币的类型吗

网友C(2020-06-28):
同问,传感器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D:
是以什么方法去判断钱呢?

网友E(2023-06-11):
要是有人能根据楼主的程序做个仿真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