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0.96OLED与STC单片机的音乐频谱程序

楼主(2019-06-23):
自己写的一个项目,基于FFT算法实现的音乐频谱,利用OLED实现显示,需要在32M晶振运行

#include"OLED.H"

sbit sb0=P3^6;//定义按钮位置
sbit sb1=P3^5;

idata uchar fft_shuzu[2][32];
uint s_time;

struct compx                                                                           //定义复数结构体
{
        float real;
        float imag;
};
xdata struct compx s[ 64 ];                                                 //FFT数据缓存放在XDATA空间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struct compx);                 //复数乘法函数的声明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int N);                                  //FFT函数的声明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a1,struct compx b2)         //复数乘法
{
        struct compx b3;
        b3.real=a1.real*b2.real-a1.imag*b2.imag;
        b3.imag=a1.real*b2.imag+a1.imag*b2.real;
        return(b3);
}
/*FFT函数*/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int N)
{
        int f,m,nv2,nm1,i,k,j=1,l;
        struct compx v,w,t;
        nv2=N/2;
        f=N;
        for(m=1;(f=f/2)!=1;m++){;}
        nm1=N-1;
        for(i=0;i<nm1;i++)                                           //倒序操作
        {
                if(i<j)
                {
                        t=xin[j];
                        xin[j]=xin[i];
                        xin[i]=t;
                }
                k=nv2;                                                       //k为倒序中相应位置的权值
                while(k<j)
                {
                        j=j-k;
                        k=k/2;
                }
                j=j+k;
        }
        {
                int le,lei,ip;
                  float pi;
                  for(l=1;l<=m;l++)
                   {
                le=pow(2,l);                                                 //乘方
                    lei=le/2;
                    pi=3.14159265;
                    v.real=1.0;
                v.imag=0.0;
                   w.real=cos(pi/lei);                                           //旋转因子
                    w.imag=-sin(pi/lei);

                for(j=1;j<=lei;j++)                                           //控制蝶形运算的级数
                     {
                        for(i=j-1;i<N;i=i+le)                                         //控制每级蝶形运算的次数
                              {
                                    ip=i+lei;
                                       t=EE(xin[ ip ],v);
                                       xin[ ip ].real=xin[ i ].real-t.real;   //蝶形计算
                                       xin[ ip ].imag=xin[ i ].imag-t.imag;
                                       xin[ i ].real=xin[ i ].real+t.real;
                                       xin[ i ].imag=xin[ i ].imag+t.imag;
                              }
                              v=EE(v,w);
                      }
                   }
          }
}
void showbar0()//延时跳帽函数
{
    unsigned char i,j,x,p,high,tigh,temp,itemp;
        xdata unsigned char dis_rdata[16];
        for(i=0;i<16;i++)          //读取FFT转换数据
        {
                float t0=0;
                t0=sqrt(pow((s[i  ].real+s[i+1].real),2)+pow((s[i  ].imag+s[i+1].imag),2))/2;
                dis_rdata[i]=(unsigned char)t0;
        }
//        OLED_Display_On();
        for(i=0;i<16;i++)//16个条形柱控制
        {
                itemp=high=0;
                itemp=high=dis_rdata[i];//对处理变量赋值
//                high=high/1;
                for(x=0;x<8;x++)//清空当前条形柱空间
                {
                        OLED_Set_Pos(i*8,7-x);
                        temp=0x00;
                        for(j=0;j<8;j++)
                        {
                                OLED_WR_Byte(temp,1);
                        }
                }

                if(high>64)high=64;//溢出值限制
                if(fft_shuzu[0][i]<=high)//检测当前大小
                {
                        fft_shuzu[0][i]=high;//大于赋值当前频谱帽为此值
                        fft_shuzu[1][i]=10;//重新设置当前延时
                }
                fft_shuzu[1][i]--;//当前延时自减
                if(fft_shuzu[1][i]==0)//如果当前延时为0
                {
                        fft_shuzu[0][i]=high;//强度等于当前大小
                }

                p=high/8;                //扫描图形生成
                tigh=high%8;
                for(x=0;x<p;x++)//填满单元区域
                {
                        OLED_Set_Pos(i*8,7-x);
                        temp=0xff;
                        for(j=0;j<7;j++)
                        {
                                OLED_WR_Byte(temp,1);
                        }
                }

                p=fft_shuzu[0][i]/8;//生成延时帽所在位置函数
                tigh=fft_shuzu[0][i]%8;
                if((itemp/8)==p)//如果与所在位置重合
                {
                        OLED_Set_Pos(i*8,7-p);//到达所在位置
                        temp=0x80>>tigh;//生成延时帽
                        temp=temp|~0xff>>(high%8);//合并当前位置
                        for(j=0;j<7;j++)//发送屏幕
                        {
                                OLED_WR_Byte(temp,1);
                        }
                }
                else//如果不重合
                {
                        OLED_Set_Pos(i*8,7-p);//到达生成位置
                        temp=0x80>>tigh;//生成延时帽
                        for(j=0;j<7;j++)//发送屏幕
                        {
                                OLED_WR_Byte(temp,1);
                        }

                        OLED_Set_Pos(i*8,7-(high/8));//到达非满数单元
                        temp=~0xff>>(itemp%8);//生成条形柱
                        for(j=0;j<7;j++)//发送
                        {
                                OLED_WR_Byte(temp,1);
                        }
                }
        }
}

/*----以下生成函数原理差不多----*/

void showbar1()//条形柱函数
{
    unsigned char i,j,x,p,high,tigh,temp;
        xdata unsigned char dis_rdata[16];
        for(i=0;i<16;i++)          //读取FFT转换数据
        {
                float t0=0;
                t0=sqrt(pow((s[i  ].real+s[i+1].real),2)+pow((s[i  ].imag+s[i+1].imag),2))/2;
                dis_rdata[i]=(unsigned char)t0;
        }
//        OLED_Display_On();
        for(i=0;i<16;i++)
        {
                high=0;
                high=dis_rdata[i];
//                high=high/1;
                for(x=0;x<8;x++)
                {
                        OLED_Set_Pos(i*8,7-x);
                        temp=0x00;
                        for(j=0;j<8;j++)
                        {
                                OLED_WR_Byte(temp,1);
                        }
                }
                if(high>64)high=64;
                if(high==0)high=1;
                p=high/8;
                tigh=high%8;
                for(x=0;x<p;x++)
                {
                        OLED_Set_Pos(i*8,7-x);
                        temp=0xff;
                        for(j=0;j<7;j++)
                        {
                                OLED_WR_Byte(temp,1);
                        }
                }
                OLED_Set_Pos(i*8,7-(high/8));
                temp=~0xff>>(high%8);
                for(j=0;j<7;j++)
                {
                        OLED_WR_Byte(temp,1);
                }
        }
}

void showbar2()//等号指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j,x,p,high,tigh,temp,itemp;
        xdata unsigned char dis_rdata[16];
        for(i=0;i<16;i++)          //读取FFT转换数据
        {
                float t0=0;
                t0=sqrt(pow((s[i  ].real+s[i+1].real),2)+pow((s[i  ].imag+s[i+1].imag),2))/2;
                dis_rdata[i]=(unsigned char)t0;
        }
//        OLED_Display_On();
        for(i=0;i<16;i++)
        {
                itemp=high=0;
                itemp=high=dis_rdata[i];
//                high=high/1;
                for(x=0;x<8;x++)
                {
                        OLED_Set_Pos(i*8,7-x);
                        temp=0x00;
                        for(j=0;j<8;j++)
                        {
                                OLED_WR_Byte(temp,1);
                        }
                }
                if(high>64)high=64;
                p=high/8;
                tigh=high%8;
                if(p==0)
                {
                        p=1;
                        temp=0x80;
                }
                else temp=0x88;
                for(x=0;x<p;x++)
                {
                        OLED_Set_Pos(i*8,7-x);
                        for(j=0;j<7;j++)
                        {
                                OLED_WR_Byte(temp,1);
                        }
                }
        }
}

void showbar3()//延时跳帽函数取反
{
    unsigned char i,j,x,p,high,tigh,temp,itemp;
        xdata unsigned char dis_rdata[16];
        for(i=0;i<16;i++)          //读取FFT转换数据
        {
                float t0=0;
                t0=sqrt(pow((s[i  ].real+s[i+1].real),2)+pow((s[i  ].imag+s[i+1].imag),2))/2;
                dis_rdata[i]=(unsigned char)t0;
        }
//        OLED_Display_On();
        for(i=0;i<16;i++)
        {
                itemp=high=0;
                itemp=high=dis_rdata[i];
//                high=high/1;
                for(x=0;x<8;x++)
                {
                        OLED_Set_Pos(i*8,7-x);
                        temp=0xFF;
                        for(j=0;j<8;j++)
                        {
                                OLED_WR_Byte(temp,1);
                        }
                }

                if(high>64)high=64;
                if(fft_shuzu[0][i]<=high)
                {
                        fft_shuzu[0][i]=high;
                        fft_shuzu[1][i]=10;
                }
                fft_shuzu[1][i]--;
                if(fft_shuzu[1][i]==0)
                {
                        fft_shuzu[0][i]=high;
                }

                p=high/8;
                tigh=high%8;
                for(x=0;x<p;x++)
                {
                        OLED_Set_Pos(i*8,7-x);
                        temp=0x00;
                        for(j=0;j<7;j++)
                        {
                                OLED_WR_Byte(temp,1);
                        }
                }

                p=fft_shuzu[0][i]/8;
                tigh=fft_shuzu[0][i]%8;
                if((itemp/8)==p)
                {
                        OLED_Set_Pos(i*8,7-p);
                        temp=~0x80>>tigh;
                        temp=temp|0xff>>(high%8);
                        for(j=0;j<7;j++)
                        {
                                OLED_WR_Byte(temp,1);
                        }
                }
                else
                {
                        OLED_Set_Pos(i*8,7-p);
                        temp=~0x80>>tigh;
                        for(j=0;j<7;j++)
                        {
                                OLED_WR_Byte(temp,1);
                        }

                        OLED_Set_Pos(i*8,7-(high/8));
                        temp=0xff>>(itemp%8);
                        for(j=0;j<7;j++)
                        {
                                OLED_WR_Byte(temp,1);
                        }
                }
        }
}

void showbar4()//条形柱取反函数
{
    unsigned char i,j,x,p,high,tigh,temp;
        xdata unsigned char dis_rdata[16];
        for(i=0;i<16;i++)          //读取FFT转换数据
        {
                float t0=0;
                t0=sqrt(pow((s[i  ].real+s[i+1].real),2)+pow((s[i  ].imag+s[i+1].imag),2))/2;
                dis_rdata[i]=(unsigned char)t0;
        }
//        OLED_Display_On();
        for(i=0;i<16;i++)
        {
                high=0;
                high=dis_rdata[i];
//                high=high/1;
                for(x=0;x<8;x++)
                {
                        OLED_Set_Pos(i*8,7-x);
                        temp=0xff;
                        for(j=0;j<8;j++)
                        {
                                OLED_WR_Byte(temp,1);
                        }
                }
                if(high>64)high=64;
                if(high==0)high=1;
                p=high/8;
                tigh=high%8;
                for(x=0;x<p;x++)
                {
                        OLED_Set_Pos(i*8,7-x);
                        temp=0x00;
                        for(j=0;j<7;j++)
                        {
                                OLED_WR_Byte(temp,1);
                        }
                }
                OLED_Set_Pos(i*8,7-(high/8));
                temp=0xff>>(high%8);
                for(j=0;j<7;j++)
                {
                        OLED_WR_Byte(temp,1);
                }
        }
}

void showbar5()//等号指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j,x,p,high,tigh,temp,itemp;
        xdata unsigned char dis_rdata[16];
        for(i=0;i<16;i++)          //读取FFT转换数据
        {
                float t0=0;
                t0=sqrt(pow((s[i  ].real+s[i+1].real),2)+pow((s[i  ].imag+s[i+1].imag),2))/2;
                dis_rdata[i]=(unsigned char)t0;
        }
//        OLED_Display_On();
        for(i=0;i<16;i++)
        {
                itemp=high=0;
                itemp=high=dis_rdata[i];
//                high=high/1;
                for(x=0;x<8;x++)
                {
                        OLED_Set_Pos(i*8,7-x);
                        temp=0xff;
                        for(j=0;j<8;j++)
                        {
                                OLED_WR_Byte(temp,1);
                        }
                }
                if(high>64)high=64;
                p=high/8;
                tigh=high%8;
                if(p==0)
                {
                        p=1;
                        temp=~0x80;
                }
                else temp=~0x88;
                for(x=0;x<p;x++)
                {
                        OLED_Set_Pos(i*8,7-x);
                        for(j=0;j<7;j++)
                        {
                                OLED_WR_Byte(temp,1);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t N=64,i,k;                                                             //变量初始化,64点FFT运算
        float offset;
        s_time=0;

        TMOD=0X01;                                                //定时器开到模式1
        TH0=(65535-10000)/256;                        //设置延时时间
        TL0=(65535-10000)%256;
        TR0=1;                                                        //启动定时器0
        ET0=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EA=1;                                                        //开启中断

        oled_init();  //OLED
        OLED_Clear();

        P1ASF=0x01;                                                                      //P10口做AD 使用
        P1M0 = 0x01;                                                //0000,0001用于A/D转换的P1.x口,先设为开漏
        P1M1 = 0x01;                                                //0000,0001 P1.0先设为开漏。断开内部上拉电阻
        ADC_CONTR=0xC8;                                                                 //40.96K采样率
        while(!(ADC_CONTR&0x10));
        offset=((float)ADC_RES*4+(float)(ADC_RESL%0x04)); //AD结果高8位左移2位,低2位不变,然后相加
        while(1)
        {                if(P3==(P3&0xFE))IAP_CONTR=0x60;
                        for(i=0;i<N;i++)                                      //采集音频信号
                          {
                                                ADC_CONTR=0xC8;                                         //40.96K采样率
                                                while(!(ADC_CONTR&0x10));
                                                        s[i].real=((float)ADC_RES*4+(float)(ADC_RESL%0x04)-offset);//((((int)ADC_DATA-128)/2))*4;
                                                        s[i].imag=0;
                          }
                          FFT(s,N);                        //调用FFT函数进行变换
                        EA=0;
                        if(sb0==0)                        //模式调节按钮控制
                        {
                                delay(100);
                                if(sb0==0)
                                {
                                        while(!sb0);
                                        delay(100);
                                        k+=1;
                                        if(k==6)k=0;
                                }
                        }
                        if(sb1==0)                        //延时调节按钮控制
                        {
                                delay(100);
                                if(sb1==0)
                                {
                                        while(!sb1);
                                        delay(100);
                                        s_time+=100;
                                        if(s_time==1100)s_time=0;
                                }
                        }
                        switch(k)                        //显示频谱
                        {
                                case 0:showbar0();break;                        //延时跳帽函数
                                case 1:showbar1();break;                        //条形柱函数
                                case 2:showbar2();break;                        //等号条函数
                                case 3:showbar3();break;                        //延时跳帽函数取反
                                case 4:showbar4();break;                        //条形柱函数取反
                                case 5:showbar5();break;                        //等号条函数取反
                        }
                        EA=1;
                        delay(s_time);//显示延时函数
        }
}

void yp_l()interrupt 1
{

        TH0=(65535-10000)/256;                //设置延时时间
        TL0=(65535-10000)%256;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2019-10-30):
有原理图吗

网友B(2021-09-20):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