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片机LCD显示需要随按键改变内容,必须要有驱动芯片么?实现思路?

楼主:
如果LCD显示需要随按键改变内容,必须要有驱动芯片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呀

网友A(2019-06-24):
不需要专门的芯片,既然有按键,你肯定要做按键处理程序,判断按键是否按下,要么用循环判断,要么用外部中断。然后你可以在按键处理的函数当中加入LCD内容写入。

网友B:
对的,不需要驱动芯片。学会怎么控制命令和给1602发送数据就很简单的。发送的数据可以是个变量,然后由按键的键值或者状态产生的数据,或者是其他的数据,比如AD转换数值赋值给你定义的那个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