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交流恒流源制作

楼主(2019-06-23):
需要一个12V低压交流1KHZ恒流源,哪位有图,

网友A:
你说的是信号源吧?
如果是恒流的话,电压是肯定不能是固定的了
如果是功率不大的话,可以用一个运放搭建一个振荡器,后面再加上一个缓冲级就可以了
但这东西得调试,你得有示波器才行。
如果是要求不高,直接上网找一个DDS信号发生器就可以了,几十块钱的那种也行的,一般就是网上自己写的程序也能用
就看你要的是什么性能的了

网友B: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重新叙述下工况和需求,输入输出,功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描述的不清楚,重新叙述下工况和需求,输入输出,功率等

100ma,12V频率1KHZ的交流恒流源

网友C:
不是很难啊,一个电流型负反馈放大电路就能解决啊!如果你有LM324,波形发生器与放大一起都能解决,如果电流不够后极加个TDA2822也行,1KHZ还在音频范围内,不算个事!

网友D(2020-11-04):
楼主你找到了吗,同求,如果找到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E:
希望您找到了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