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看看我这个程序LCD1602为什么什么都没显示,谢谢

楼主(2019-06-23):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
自定义类型名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sec timer[0]
#define min timer[1]
#define hour timer[2]
#define day timer[3]
#define month timer[4]
#define week timer[5]
#define year timer[6]
uchar time[7] = {0x55, 0x55, 0x15, 0x19, 0x12, 2, 0x17}        ;
uchar *week[7][3] =
{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
uchar date_str[] = "DATE   /  /  ";
uchar time_str[] = "TIME   :  :  ";
/*================================
硬件接口位声明
  ================================*/
sbit TSCLK =P1^0;//时钟线,接到P10上
sbit TIO =P1^1;         //数据线,接到P11上
sbit TRST =P1^2; //使能端,接到P12上
//定义1602与单片机的接口
sbit RS =P3^5;         //指令数据选择
sbit RW =P3^6;         //接地,执行写操作
sbit EN =P3^4;         //信号使能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00ms(uchar k)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 (k--)
    {
        i = 195;
        j = 138;
        do
        {
            while (--j)
                ;
        } while (--i);
    }
}

//写DS1302数据
void Write_DS1302(uchar cmd,uchar dat)
{
    uchar i;
        TRST=0;
        TSCLK=1;
        TRST=1;
        for(i=0;i<8;i++)
        {
            TSCLK=0;
                TIO=cmd&0x01;
                TSCLK=1;
                cmd>>=1;
        }
        for(i=0;i<8;i++)
        {
            TSCLK=0;
                TIO=dat&0x01;
                TSCLK=1;
                dat>>=1;
        }
}
//读DS1302数据
uchar Read_DS1302(uchar cmd)
{
    uchar dat,i;
    TRST=0;
        TSCLK=1;
        TRST=1;
        for(i=0;i<8;i++)
        {
            TSCLK=0;
            TIO=cmd&0x01;
                TSCLK=1;
                cmd>>=1;
        }
        for(i=0;i<8;i++)
        {
            TSCLK=0;
                dat >>=1;
                if(TIO)dat|=0x80;
                TSCLK = 1;
        }
        return 0;
}
//数据转BCD码
uchar Dat_Chg_BCD(uchar dat)
{
     uchar dat1 , dat2;
         dat1 = dat / 10;
         dat2 = dat % 10;
         dat2 = dat2 + dat1 * 16;
         return dat2;
}

//BCD码转换为数据
uchar BCD_Chg_Dat(uchar dat)
{
     uchar dat1, dat2;
         dat1 = dat / 16;
         dat2 = dat % 16;
         dat2 = dat2+ dat1 * 10;
         return dat2;
}
/*************读出LCD状态*************/
uchar Read_LCD_State()
{
    uchar state;
        RS=0;RW=1;EN=1;Delay100ms(1);
        state=P0;
        EN=0;Delay100ms(1);
        return state;
}
/***********LCD忙检测*****************/
void LCD_Busy_Wait()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读取忙标志位BF,BF=1则一直等待
        Delay100ms(1);
}
/**************向LCD写数据*******************/
void Write_1602_Data(uchar dat)
{
    LCD_Busy_Wait();
        EN=0;
    RS=1;
        RW=0;
        P0=dat;
        EN=1;
        Delay100ms(1);
        EN=0;;
}
/**************向LCD写命令*******************/
void Write_1602_Command(uchar cmd)
{
    LCD_Busy_Wait();
        EN=0;
    RS=0;
        RW=0;
        P0=cmd;
        EN=1;
        Delay100ms(1);
        EN=0;
}
/*****************初始化LCD函数*****************/
void Init_LCD()
{
    Write_1602_Command(0X38);//8位数据接口,2行显示,5*7点阵
        Write_1602_Command(0X0c);//开显示,关光标和闪烁
        Write_1602_Command(0X06);//数据读写操作画面不动,写一个指针加1
        Write_1602_Command(0X01);//清屏
        Write_1602_Command(0x80);//设置数据指针起点
}
void Display_1602_String(uchar p,uchar*s)
{
     uchar i;
         Write_1602_Command(p|0x80);
         for(i=0;i<16;i++)
         {
             Write_1602_Data(s[i]);
                 Delay100ms(1);
         }
}

/*****************格式化日期时间函数*****************/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 *a)
{
    a[0]=d/10+'0';
        a[1]=d%10+'0';
}
/*****************主函数*****************/
void main()
{

         Write_DS1302(0x8e,0);
         Write_DS1302(0x80,Dat_Chg_BCD(30));  //30s
         Write_DS1302(0x82,Dat_Chg_BCD(15));  //15min
         Write_DS1302(0x84,Dat_Chg_BCD(19));  //19h
         Write_DS1302(0x86,Dat_Chg_BCD(30));  //30号
         Write_DS1302(0x88,Dat_Chg_BCD(7));   //7月
         Write_DS1302(0x8C,Dat_Chg_BCD(19));  //19年
         Write_DS1302(0x8e,0x80);
         while(1)
         {
             Write_DS1302(0x8e,0);         //清除写保护
                 time[0] = 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1));         //读秒寄存器
                 time[1] = 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3));        //读分寄存器
                 time[2] = 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5));//读时寄存器
                 time[3] = 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7)); //读日寄存器
                 time[4] = 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9));//读月寄存器
                 time[5] = 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B));//读星期寄存器
                 time[6] = BCD_Chg_Dat(Read_DS1302(0x8D));//读年寄存器
                 Write_DS1302(0x8e,0x80);           //开写保护

         Init_LCD();
         Format_DateTime(time[6],date_str+5);
         Format_DateTime(time[4],date_str+8);
         Format_DateTime(time[3],date_str+11);
         strcpy(date_str+11,week[time[5]]);
         Format_DateTime(time[2],time_str+5);
         Format_DateTime(time[1],time_str+8);
         Format_DateTime(time[0],time_str+11);
         Display_1602_String(0X00,date_str);
         Display_1602_String(0X40,time_st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