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是否有自我恢复性

楼主(2019-06-23):
大家好,想了解下那些电子元器件是具有自我恢复的能力的

网友A:
没听过,难道元器件也有像植物一样的自愈能力?

网友B:
看书读一下你心目中的元件手册就有答案了。

网友C:
你说的是自恢复保险丝么~~

网友D:
热敏光敏电阻的特性应该算自我恢复的能力吧,受热受光都会变化,但是变回原有条件下又恢复到原有数值

网友E:
可能有一些具有学习性的元件具有

网友F:
自恢复保险丝应该算是一个了,另外在无功补偿柜里面有一种自愈式电容,不知道算不算。

网友G:
当然没有

网友H:
问题问题的不清楚,像电容和二极管击穿后,谁家的能自愈?

网友I:
某一些电子元器件应该具有微小的恢复力

网友J:
坏了的话,肯定不能再用了。不行再换一个,要是说自愈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

网友K:
自愈是不太可能的 视环境而定长时间不用甚至会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