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解释一下这个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9-06-23):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Pattern_P0[]=
{
         0xfc,0xf9,0xf3,0xe7,0xcf,0x9f
};
uchar code Pattern_P2[]=
{
         0xf5,0xf6,0xfe,0x54,0x56,0x76,0xd7,0x49,0xa9,0xe4,0xc6
};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
                 for(t=120;t>0;t--);
        }
}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136;i>0;i--)
                {
                         P0=Pattern_P0[i];
                        P2=Pattern_P2[i];
                        DelayMS(150);
                }
        }
}

网友A:
这个程序没什么特别的,就是循环送数组的数据到端口,不过单循环的值已经超过数组的量了。

网友B:
其实那个for语句看的不是很懂,数组里面个数显然没有136个,为什么要循环这么多次?

楼主:
那个大神帮我全部都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