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电机带动10斤的物体上下动

楼主(2019-06-23):
我在做一个项目,目前遇到的问题是,用电机带动10斤的物体上下移动。我查了些资料,那些电机都太小了。我不知道如何驱动电机,用到51单片机。希望能有人给出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我查了些资料,那些电机都太小了。”
例出来看看。

网友B:
这个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机械装置带动这十斤的东西上下运动..步进电机42 57 86 110,总有能带动的,就用单片机加驱动板可以方便的控制。而且还可以加减速箱,
你这个问题还是太笼统了,需要详细点。

网友C:
你好!
1、10斤的物体具体是什么
2、物体的运动速度是多少
3、电机运行控制精度有要求吗
4、具体应用环境是怎样的

网友D:
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拖动负载的话直流带减速的电机完全做得到,至于控制不过是速度+方向51也完全能胜任,接下来根据电机参数选驱动板就可以了。你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如有疑惑可以继续问,不过你还是先了解下电机和单片机以及驱动类型,

网友E:
这个得看扭矩了,步进电机带减速齿轮的扭矩大点,比较有力,还需要加个电机驱动芯片,用三极管代替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1、10斤的物体具体是什么
2、物体的运动速度是多少

1.10斤物体是大棚内补光系统
2.物体运动速度未定,只要求能使物体上下
3.无要求,只需要能让物体实现上下运动即可
4.温室大棚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些资料,那些电机都太小了。”
例出来看看。

我一开始是用uln2003来驱动电机,但是发现uln2003带动的电机都太小,根本吊不动10斤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机械装置带动这十斤的东西上下运动..步进电机42 57 86 110,总有能带动的,就用单片 ...

我的想法就是用51单片机做控制端,让一个电机能吊动10斤物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拖动负载的话直流带减速的电机完全做得到,至于控制不过是速度+方向51也完全能胜任 ...

嗯嗯,目前的进展是选用2相4线电机,用TB6600做驱动,51单片机做控制,但是,程序什么的也不太会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得看扭矩了,步进电机带减速齿轮的扭矩大点,比较有力,还需要加个电机驱动芯片,用三极管代替也行。

这驱动芯片得是什么型号的呢,我一开始用uln2003但发现这根本带不动能吊10斤物体的电机

网友A:
是你的物理基础、电机拖动尚欠功底,算不出来。

网友F:
马云家有可以拉300公斤的,而且是12V的,这种电机很多的。叫作减速电机
大功率是肯定不能用uln2003这种驱动了
L298N应该是可以的了

网友G:
看你的应用需求了,如果要求速度不高的,可以用步进电机,42,57这类的都可以的,自己买一个步进电机驱动板,51单片机就输出一些控制信号给驱动板的端口,可以控制速度,电流,步数了,如果还是觉得驱动板电流还不够,那你可以用四个MOS管加一个前级驱动芯片,然后自己单片机写步进电机的控制信号了,4步或8步的也很容易的,网上查一下就有了,在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不需要细分控制。

网友H:
使物体往复运动?

网友I:
你自己知道你要问什么吗

网友J:
这种最便宜的方案应该是那种220交流2个绕组1个公共端,用电容换向的那种.某宝上搜"交流同步电机"小点的大概不到20一个,电机上带了减速齿轮,一分钱一分货,齿轮是冷拉钢做的,硬度很差,很容易滑齿,不过输出扭矩不要太大一般没什么问题.用两可控硅或者继电器可以切换正反转,用可控硅的话还可以一定程度上调速.

网友K:
某宝,搜索775减速电机,电源24V20A  电机的参数肯定足够了,驱动买一MOS管
具体资料就不截图什么的了,免得有广告之嫌。 某宝都没明了详细参数,按所需买之。

网友L:
使用减速电机,PWM控制直流电机驱动,买一个扭矩足够的

网友M:
电动卷帘门用电机,51单片机加继电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