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下载程序的(RXD TXD)连线方式

楼主(2019-06-23):
首先我们在下载程序自己我们需要安装开发板USB转串口CH340驱动,安装成功后我们还需要下载STC程序烧录工具,下载完成后打开目录如下所示

以上的准备工作做好之后我们就来连线,把51单片机和USB转串口工具(下载线)连接起来。可能你们会好奇,51开发版需要接线吗?不是集成好的吗?但是还是要尴尬的告诉你们,我买的是淘宝最便宜的51最小系统开发版,10元钱的。但是不管你买的是什么开发版,但是他的IO口是不会变的,技术也是不会变的。
其实,在51最小开发版上,只需要3根线就可以完成程序的烧录下载。3根线分别是RXD、TXD、GND,值得注意的是开发版和USB中RXD和TXD两根线是反正接的,就是开发版上RXD引脚接USD上的TXD线,TXD引脚接USD上的RXD线。GND就接GND,下面是我开发版的解析图,开发版棕色的杜邦线接的是RXD引脚、黑色的杜邦线接TXD引脚、白色的杜邦线接的是GND。而我USB串口上的线分别是,红色的线是3v、蓝色的线是TXD、绿色的线是RXD、黑色的线是GND。下面是我的接线图
开发版RXD引脚 ------USB串口TXD(蓝线)
开发版TXD引脚 ------USB串口RXD(绿线)
开发版GND引脚------USB串口GND(黑线)
下面是烧录工具界面,烧录方法是先给开发版断电,点击下载/编程,然后通电,开发版就在烧录程序了。

网友A:
RXD(Receive Data ) 为接收数据的引脚,TXD (Transmit Data )为发送数据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