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编译错误问题求解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PIN0 P0  //数码管段选端
#define PIN1 P2  //数码管位选端
#define PIN3 P2         //十分位数码管的段码端

sbit start=P3^0;  //启动/暂停按钮
sbit reset=P3^1;  //复位按钮

uint cnt=0;   //1s的次数的计数值
uint num=0;     //进入中断次数的计数值(一次50ms)
uint num1=0;                //0.1s的次数的计数值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
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不带小数点的共阴极数码管段码0-9

uchar code table1[]={0xbf,0x86,
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带小数点的共阴极数码管段码0-9
<span style="font-size:14px;">
char code table2[]={0xc0,0xf9,0xa4,
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不带小数点的共阳极数码管段码0-9

void Display(uint w,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声明显示函数
void InitTimer0();  //声明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  //声明延时函数

void main()
{
        uint ms100=0;        //秒的十分位
        uint s,s1,min,min1,minu=0;
        //依次是秒的个位,秒的十位,分的个位,分的十位
        Ini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进入死循环
{
        if(start==0)   //检测启动/暂停键是否按下
                        Delayms(20); //延时消抖
        {
                if(start==0)  //消抖之后再次检测
                {
                        TR0=!TR0;                //定时器的控制位取反
                        while(!start);  //等待按键释放
                }
        }

if(reset==0)  //检测复位键是否按下
{
        Delayms(20);        //延时消抖
        if(reset==0)          //消抖之后再次检测
        {
                num=0;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清0
                ms100=0;        //十分位的计数值清0
                cnt=0;                //秒的计数值清0
                minu=0;                //分的计数值清0
                while(!reset);                 //等待按键释放
        }
}
        if(num1>=2)                //检测是否达到0.1s,(两个50ms)
        {
                num1=0;                  //进入中断次数值清零
                ms100++;                //秒的十分位的计数值加1
                if(ms100>=10)  //若秒的十分位计数值达到10
                {
                        ms100=0;  //清零秒的十分位的计数值
                        num1=0;//进入中断次数值置0
                }
        }

        if(num>=20)  //判断计时时间是否达到1s(20个50ms)
        {
                num=0;     //进入中断次数值置0
                cnt++;                 //秒的计数值加1
                if(cnt>=60) //判断是否达到60s
        {
                cnt=0;                //若达到60s,将秒的计数值置零
                minu++;                        //分的计数值加1
                if(minu>=60)  //判断是否达到60分钟,</span><span style="font-family:Arial, Helvetica, sans-serif;"><span style="font-size:10px;">一般秒表是用不到60分的,这是为了程序的严谨性</span></span><span style="font-size:14px;">

                {
                        TR0=!TR0;                        //达到60分钟则关闭定时器并清零所有的计数值
                        num1=0;</span><span style="font-size:14px;">                                </span><span style="font-size:14px;">
                        num=0;
                        ms100=0;
                        cnt=0;
                        minu=0;

                }
        }
        }
        s=cnt%10;          //从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秒的个位
        s1=cnt/10;         //从秒的计数值里面分离秒的十位
        min=minu%10;        //从分的计数值里面分离分的个位
        min1=minu/10;        //从分的计数值里面分离分的十位

        Display(ms100,s,s1,min,min1);  //显示这5个数
}
}

void InitTimer0() //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选择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
        TH0=(65536-45872)/256;  //装初值(定时50ms),晶振11.0592MHz
        TL0=(65536-45872)%256;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中断
        TR0=0;        //先不要启动定时器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6-45872)/256;  //重装初值
        TL0=(65536-45872)%256;
        num++;                //让进入中断次数值加1,用于判断是否达到1s
        num1++;                //让进入中断次数值加1,用于判断是否达到0.1s
}

void Delayms(uint x)   //延时xms
{
        u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int w,uint a,uint b,uint c,uint d) //定义显示函数
{
        PIN3=table2[w];                //秒的十分位的段选
        Delayms(5);

        PIN0=table[a]; //秒的个位的段选
        PIN1=0x7f;                 //秒的个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b];  //秒的十位的段选
        PIN1=0xbf;                        //秒的十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1[c];  //分的个位的段选(带小数点)
        PIN1=0xdf;                         //分的个位的位选
        Delayms(5);

        PIN0=table[d];                //分的十位的段选
        PIN1=0xef;                                //分的十位的位选
        Delayms(5);

}

网友A(2019-06-24):
程序没细看。
23行、86行前面加上//,另外45行的中文!改为英文 !

网友B:
仔细看23行 86行
这是网页设计的css代码,以前经常用这玩意,是用来定义行里面的字体大小的~还有其他地方也有,有些被注释掉了,复制代码的时候还是谨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