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的线路为什么总是弯弯曲曲的?

楼主(2019-06-2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电路板上的线路总是弯弯曲曲的。我们学过数学都知道,两点之间直线最短。那为什么电路板上的线路还要设计成弯曲呢?难道不能直接设计成直线吗?
首先我们要认识一个概念,那就是线路不是越短越好、越直接越好。对于电路板来说,稳定性要放在第一位。
同时,必须保持信号的完整性,芯片才能正常工作。例如DDR内存条,属于高速PCB,数据通讯时要让眼图张开,如果不按照走线的规律,会直接导致数据出错,严重时连机器都打不开。绿色的电路板上,分布着大大小小不同的芯片组,彼此之间的频率也不相同。机器运作时,要求各组件之间协调配合,原本可以连线很短的地方也被强制拉长,这样接口同步信号才能对的上位。看似杂乱无章,其实里面每条线路都进行了精密的规划,和时钟频率甚至硬件都有很大的关系。
电路板上的线路为什么总是弯弯曲曲的?归结起来有以下三点:
一、电子产品大小的考虑。如果电路板中的线路设计成直线的话,那么电路板的面积将会增加几倍之多。在如今这个追求精致小巧的时代,电路板的面积自然也是越小越好,不然就会直接影响到电子产品的面积。现在人们对于电子产品的要求就是:除了屏幕越大之外,其它都越来越小就好了,厚度也是要越薄越好。
二、避免材料浪费和质量问题。在电路板中,线路是一定会需要转弯的。要是我们将电路板中的线路设计成直线,那么这个转弯的角度就达到了九十度。因为线路在九十度转弯时很容易就产生反射,这样的电路板在生产的过程中很容易就会被折断。这样的话,不仅造成材料上的浪费,就算成功地将电路板制造出来,也很容易产生质量问题。
三、保证信号的完整性。一个电路板上分布着不同的零件,有各种电源,各种电容,电阻等。而每个零件之间组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彼此的干扰,所以在设计时也就必需要考虑到这一点。而采用这种曲线布线,各个零件之间的信号延迟差就会保持在一个范围内,这样就不会造成读取时候的错乱。一个坏的布线,会使产品的性能下降,有时甚至影响到产品的成功率,所以别看是一个小小的布线,牵扯的内容还是很多的。
所以,别看电路板上的线路总是弯弯曲曲的让普通人看不懂,但其实里面蕴含了大智慧哦!
(内容整理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想扩充和提升自己硬件方面的技能吗?想在职场上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吗?不妨从学习原理图设计开始,在“x课堂”可学习Orcad原理图设计实战课程:《4周通过VR学习原理图设计》。

网友A(2020-03-06):
因为要绕开元器件啊,而且有些信号线是故意的,不然平行线会产生电容,不利于信号通过

网友B(2021-09-22):
高速信号绕线、避让器件

网友C(2022-03-08):
使信号传输保持完整性,避免信号的反射及折损等。另外,降低寄生电容也是一方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