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LD3320语音控制智能小车程序

楼主(2019-06-24):
基于51单片机的语音控制智能小车,主控采用STC89C52,语音模块采用LD3320语音识别单元,KEIL4编程。

**        CPU: STC11L08XE
**        晶振:22.1184MHZ
**        波特率:9600 bit/S

**
**  说明:普通模式:直接发语音识别
#include "config.h"
/************************************************************************************/
//        nAsrStatus 用来在main主程序中表示程序运行的状态,不是LD3320芯片内部的状态寄存器
//        LD_ASR_NONE:                表示没有在作ASR识别
//        LD_ASR_RUNING:                表示LD3320正在作ASR识别中
//        LD_ASR_FOUNDOK: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有一个识别结果
//        LD_ASR_FOUNDZERO: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结束后,没有识别结果
//        LD_ASR_ERROR:                表示一次识别流程中LD3320芯片内部出现不正确的状态
/***********************************************************************************/
uint8 idata nAsrStatus=0;
void MCU_init();
void ProcessInt0(); //识别处理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void         User_handle(uint8 dat);//用户执行操作函数
void Delay200ms();
void Led_test(void);//单片机工作指示
uint8_t G0_flag=DISABLE;//运行标志,ENABLE:运行。DISABLE:禁止运行
sbit LED=P4^2;//信号指示灯
sbit qj=P1^0;//          前进端口控制
sbit ht=P1^1;//           后退端口控制
sbit zz=P1^2;//           左转端口控制
sbit yz=P1^3;//           右转端口控制
sbit tz=P1^4;//                停止端口控制

/***********************************************************
* 名    称: void  main(void)
* 功    能: 主函数        程序入口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main(void)
{
        uint8 idata nAsrRes;
        uint8 i=0;
        Led_test();
        MCU_init();
        LD_Reset();
        UartIni(); /*串口初始化*/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        初始状态:没有在作ASR

        while(1)
        {
                switch(nAsrStatus)
                {
                        case LD_ASR_RUNING:
                        case LD_ASR_ERROR:
                                break;
                        case LD_ASR_NONE:
                        {
                                nAsrStatus=LD_ASR_RUNING;
                                if (RunASR()==0)        /*        启动一次ASR识别流程:ASR初始化,ASR添加关键词语,启动ASR运算*/
                                {
                                        nAsrStatus = LD_ASR_ERROR;
                                }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OK: /*        一次ASR识别流程结束,去取ASR识别结果*/
                        {
                                nAsrRes = LD_GetResult();                /*获取结果*/
                                User_handle(nAsrRes);//用户执行函数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ZERO:
                        default:
                        {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 switch
        }// while

}
/***********************************************************
* 名    称:          LED灯测试
* 功    能: 单片机是否工作指示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void Led_test(void)
{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Delay200ms();
        LED=~ LED;
}
/***********************************************************
* 名    称: void MCU_init()
* 功    能: 单片机初始化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MCU_init()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P4 = 0xff;
        LD_MODE = 0;                //        设置MD管脚为低,并行模式读写
        IE0=1;
        EX0=1;
        EA=1;
}
/***********************************************************
* 名    称:        延时函数
* 功    能: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Delay200u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5;
        j = 73;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unsigned long uldata)
{
        unsigned int j  =  0;
        unsigned int g  =  0;
        while(uldata--)
        Delay200us();
}

void Delay200ms()                //@22.1184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17;
        j = 208;
        k = 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名    称: 中断处理函数
* 功    能: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说    明:
* 调用方法:
**********************************************************/
void ExtInt0Handler(void) interrupt 0
{
        ProcessInt0();                                /*        LD3320 送出中断信号,包括ASR和播放MP3的中断,需要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分别处理*/
}
/***********************************************************
* 名    称:用户执行函数
* 功    能:识别成功后,执行动作可在此进行修改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
**********************************************************/
void         User_handle(uint8 dat)
{
     //UARTSendByte(dat);//串口识别码(十六进制)

                         switch(dat)                   /*对结果执行相关操作,客户修改*/
                          {
                                  case CODE_QJ:                        /*命令“测试”*/
                                  qj=0;         ht=1;zz=1; yz=1; tz=1;
                                                PrintCom("“前进”命令识别成功\r\n"); /*text.....*/
                                                                                                   break;
                                        case CODE_HT:         /*命令“全开”*/
                                        ht=0;         qj=1;         zz=1; yz=1; tz=1;;
                                                PrintCom("“后退”命令识别成功\r\n"); /*text.....*/
                                                                                                   break;
                                        case CODE_ZZ:                /*命令“复位”*/
                                        zz=0;        ht=1; yz=1; tz=1;         qj=1;
                                                PrintCom("“左转”命令识别成功\r\n"); /*text.....*/
                                                                                                   break;
                                        case CODE_YZ:                /*命令“复位”*/
                                        yz=0;        qj=1;         ht=1;zz=1;  tz=1;
                                                PrintCom("“右转”命令识别成功\r\n"); /*text.....*/
                                                                                                   break;
                                        case CODE_TZ:                /*命令“复位”*/
                                        tz=0;        qj=1;         ht=1;zz=1; yz=1;
                                                PrintCom("“停止”命令识别成功\r\n"); /*text.....*/
                                                                                                   break;
                        //        case CODE_SH:                /*命令“复位”*/
                        //                        PrintCom("“上海”命令识别成功\r\n"); /*text.....*/
                        //                                                                                break;
                        //                case CODE_GZ:                /*命令“复位”*/
                        //                        PrintCom("“广州”命令识别成功\r\n"); /*text.....*/
                        //                                                                                break;
                    //                                default:PrintCom("请重新识别发口令\r\n"); /*text.....*/break;
                                }
}

网友A(2019-12-31):
对我很有用啊,哇擦

网友B(2020-02-12):
那么识别语言模块放到小车上 ,小车跑了  那还怎么识别呀

网友C:
这是STC89C52?也可以一起用吗?

网友D(2020-04-17):
你好,我买的LD3320语音识别芯片是搭载STC11L08XE一起使用的,现在不知道怎么连接到小车上,小车上装的是STC89C52

网友E:
没有总程序,有个鸟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买的LD3320语音识别芯片是搭载STC11L08XE一起使用的,现在不知道怎么连接到小车上,小车上装的是ST ...

别人说是可以进行通信,就好像52驱动L298N。但是没试过,我也在做语音识别的设计 ,还在找更简单的识别模块,因为不想用已经封装好的(就是你买的那种),但是LD3320接口有点复杂。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G(2020-11-09):
引用 网友E:
没有总程序,有个鸟用

语音程序和小车程序是分开的好吧

网友H(2021-05-12):
你好,请问LD3320和C52是用串口相连的吗

网友I(2021-07-01):
有用,语音智能控制。

网友J(2022-06-05):
我的单片机是STC89C52RC,语音控制芯片为SU-03T,电机驱动为L293D,不知能用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B:
那么识别语言模块放到小车上 ,小车跑了  那还怎么识别呀

距离不能远,不然只能换种方式,通过APP语音来控制蓝牙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