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时钟另类调时法 个十位分开调节

楼主(2019-06-24):
仿真 实物都通过.stc89c52  11.0592MHz晶振 ;具体电路见仿真图;仿真用5位数码管显示88-88的样式

一个按键调节时间:

1.长按key1,进入调时状态,小时十位开始闪烁,此时再短按key1,小时十位加加,
  小时十位在0-2之间变化;(key1可以是按钮,也可以用触摸开关)
2.调好后,过5秒自动跳到小时个位闪烁,此时再短按key1,小时个位加加,如果十位是0、1,
  小时个位再0-9之间变化;如果十位是2,小时个位在0-3之间变化;
3.小时个位调好后,过5秒,分钟十位开始闪烁,此时再短按key1,分钟十位加加,分钟十位在0-5
  之间变化;
4.分钟十位调好后,过5秒,分钟个位开始闪烁,此时再短按key1,分钟个位加加,分钟个位在0-9
  之间变化;
5.分钟个位调好后,过5秒,退出调时状态,时钟正常走时。

在非调时状态,短按key1,开关LED灯;

小时 、分钟的个位、十位分开调节,这样比常规的个位、十位在一起调时快;

/*********************************************************************************

仿真 实物都通过.stc89c52  11.0592MHz晶振 ;具体电路见仿真图;仿真用5位数码管显示88-88的样式

一个按键调节时间:

1.长按key1,进入调时状态,小时十位开始闪烁,此时再短按key1,小时十位加加,
  小时十位在0-2之间变化;(key1可以是按钮,也可以用触摸开关)
2.调好后,过5秒自动跳到小时个位闪烁,此时再短按key1,小时个位加加,如果十位是0、1,
  小时个位再0-9之间变化;如果十位是2,小时个位在0-3之间变化;
3.小时个位调好后,过5秒,分钟十位开始闪烁,此时再短按key1,分钟十位加加,分钟十位在0-5
  之间变化;
4.分钟十位调好后,过5秒,分钟个位开始闪烁,此时再短按key1,分钟个位加加,分钟个位在0-9
  之间变化;
5.分钟个位调好后,过5秒,退出调时状态,时钟正常走时。

在非调时状态,短按key1,开关LED灯;

小时 、分钟的个位、十位分开调节,这样比常规的个位、十位在一起调时快;
**********************************************************************************/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k = P1^0;
sbit dio = P1^1;
sbit ce = P1^2;
sbit wela = P2^7;
sbit dula = P2^6;
sbit led = P1^7;

sbit key1=P3^0;                                                        //按键 多功能

uchar knum=0,ssnum,fsnum,sgnum,fgnum;  //调时 位 闪烁变量

uchar shi,fen,miao;

uchar ss;        //秒点闪烁变量

bit zdyw; //自动移位标志

uchar count;//自动移位时间计数变量
/***********写时分秒地址************/
#define write_shi  0x84
#define write_fen  0x82
#define write_miao 0x80
#define write_ram  0xc0
/***********读时分秒地址************/
#define read_shi  0x85
#define read_fen  0x83
#define read_miao 0x81
#define read_ram  0xc1
                  //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d[]={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共阴不带小数点
uchar code dd[]={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共阴带小数点

//uchar dd[]={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共阳带小数点
//uchar 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d8,0x80,0x90};                //共阳不带小数点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20;y>0;y--);
}

void t0_init()  //定时50ms中断
{

  TMOD=0X01;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EA=1;
  ET0=1;
  TR0=1;
  ET1=1;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fen)                          //显示函数
{
        if(knum==0)
        {
                ssnum=30;
                fsnum=30;
                sgnum=30;
                fgnum=30;
        }

        if(knum==3)
        {
                fsnum++;
                ssnum=30;
                fgnum=30;
                sgnum=30;
        }

        if(knum==4)
        {
                fgnum++;
                ssnum=30;
                fsnum=30;
                sgnum=30;
        }

        if(knum==1)
        {
                ssnum++;
                sgnum=30;
                fgnum=30;
                fsnum=30;
        }

        if(knum==2)
        {
                sgnum++;
                ssnum=30;
                fsnum=30;
                fgnum=30;
        }

        if(ssnum>=30)
        {
//                if((shi/10)<1)         //如果小时十位小于1,
//                {
//                        wela=1;
//                        P0=0xfe;                //第1位
//                        wela=0;
//
//                        dula = 1;
//                        P0=0xff;           // 小时十位就不显示
//                        dula = 0;
//                }
//
//                else
                {
                        wela=1;
                        P0=0xfe;          //第1位
                        wela=0;

                        dula=1;
                        P0=d[shi/10];
                        dula=0;
                        P0=0xff;
                        delay(2);
                }

                if(ssnum==60)
                        ssnum=0;

         }

         if(sgnum>=30)
         {
                wela=1;
                P0=0xfd;           //第2位
                wela=0;

                dula=1;
                P0=d[shi%10];                        //时的个位,P0=d[shi%10]时的个位小数点闪烁
                dula=0;                                        // 时的个位,P0=dd[shi%10]时的个位小数点不闪烁
                P0=0xff;
                delay(2);

                if(sgnum==60)
                        sgnum=0;
        }

        //        if(miao%2==0)         //if(miao%2==0) 1秒闪烁1次
                if(ss>=10)                 //        这里写为ss>=10,闪烁频率可调
                {
                    wela=1;
                        P0=0xfb;                //第3位
                        wela=0;

                        dula=1;
                        P0=0x40;          //第三位数码管显示“— ”

                //        P0=0x09;          //第三位数码管显示“= ”
                        dula=0;
                        P0=0xff;
                        delay(2);

                }

                else
                {
                        wela=1;
                        P0=0xfb;   //第3位
                        wela=0;

                        dula=1;
                        P0=0;          //第三位数码管不显示
                        dula=0;
                        P0=0xff;
                        delay(2);
                }

        if(fsnum>=30)
        {
                wela=1;
                P0=0xf7;         //第4位
                wela=0;

                dula=1;
                P0=d[fen/10];
                dula=0;
                P0=0xff;
                delay(2);

//                wela=1;
//                P0=0xef;         //第5位
//                wela=0;
//
//                dula=1;
//                P0=d[fen%10];
//                dula=0;
//                P0=0xff;
//                delay(2);

                if(fsnum==60)
                        fsnum=0;
        }

        if(fgnum>=30)
        {
                wela=1;
                P0=0xef;         //第5位
                wela=0;

                dula=1;
                P0=d[fen%10];
                dula=0;
                P0=0xff;
                delay(2);

                if(fgnum==60)
                        fgnum=0;

         }

        //        if(miao%2==0)         //if(miao%2==0) 1秒闪烁1次
//                if(ss>=10)                 //if(ss>=10)闪烁频率可调
//                {
//                        wela=1;
//                        P0=0xdf;          //第6位
//                        wela=0;
//                        dula=1;
//                        P0=0x40;          //第六位数码管显示“— ”
//                        dula=0;
//                        P0=0xff;
//
//                        delay(2);
//                }
//
//                else
//                {
//                        wela=1;
//                        P0=0xdf;   //第6位
//                        wela=0;
//                        dula=1;
//                        P0=0;          //第六位数码管不显示
//                        dula=0;
//                        P0=0xff;
//
//                        delay(2);
//                }
//
//
//                wela=1;
//                P0=0xbf;                //第7位
//                wela=0;
//
//            dula=1;
//                P0=d[miao/10];                           //秒十位
//                dula=0;
//                P0=0xff;
//                delay(2);
//
//
//                wela=1;
//                P0=0x7f;                          //第8位
//                wela=0;
//
//                dula=1;
//                P0=d[miao%10];                         //秒个位
//                dula=0;
//                P0=0xff;
//                delay(2);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dat)                 //写1302函数  qx
{
        uchar i,temp;
        temp=add;
        ce=0;
        _nop_();
        sclk=0;
        _nop_();
        ce=1;
        _nop_();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temp=dat;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ce=0;
        sclk=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                                   //读1302函数                qx
{
        uchar dat,dat1,i,temp;
        temp=add;
        ce=0;
        _nop_();
        sclk=0;
        _nop_();
        ce=1;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temp&0x01)==0x01)
                        dio=1;
                        else
                        dio=0;
                temp>>=1;
                sclk=1;
                _nop_();
        }
        for(i=0;i<8;i++)
        {
                sclk=0;
                _nop_();
                if(dio)
                    dat|=0x80;
                if(i<7)
                        dat>>=1;
                sclk=1;
        }
        dat1=dat/16;         //读出的数值转为10进制
        dat=dat%16;
        dat=dat1*10+dat;
        ce=0;
        sclk=0;
        return dat;
}

void init_1302()                                                        //初始化函数 设置第一次上电时显示的时间值
{
        write_1302(0x8e,0x00);                                        //保护取消,可以进行写操作
        write_1302(write_miao,0x57);                        //写秒57
        write_1302(write_fen,0x30);                                //写分30
        write_1302(write_shi,0x12);                                //写时12
        write_1302(0x8e,0x80);                                        //保护启动,不能进行写操作
}

void read_sf()                           //读时分秒
{
        shi=read_1302(read_shi);
        fen=read_1302(read_fen);
        miao=read_1302(read_miao);
        display(shi,fen);

}

void keyscan()                                                                   //按键扫描函数
{
        uchar fs,fg,shs,shg;                                   //分钟十位、个位 ,小时十位、个位
        static uint a;                                                   //按键延时变量
        fs = fen/10; fg=fen%10;                                   //分钟十位、个位
        shs = shi/10; shg=shi%10;                       //小时十位、个位

        if(key1==0)
        {
                a++;
                if(a>50)
                while(!key1)
                {
                        display(shi,fen);
                        a=0;
                        zdyw=1;
                }
        }

        else
        {
                if(a>10 && a<50)
                {
                        count=0;                //每次按下,count都要清零,松手后,count都是从0开始计数,这句很重要
                        a=0;

                        if(knum==1)                                                //小时十位调节
                        {
                                shs++;
                                if(shs>2) shs=0;
                                shi=shs*16+shg;
                                write_1302(write_shi,shi);        //写入1302
                                read_sf();                                        //读出时间,然后显示
                        }
        /*********************/
                        if(knum==2)                                                //小时个位调节
                        {

                                shg++;
                                if(shs==0 || shs==1)   //如果小时十位为0、1
                                {
                                        if(shg>9) shg=0;   //小时个位可以在0-9变化
                                }
                                else                                   //否则,小时个位可以在0-3变化
                                {
                                        if(shg>3) shg=0;
                                }
                                shi=shs*16+shg;                   //10进制转为16进制
                                write_1302(write_shi,shi);        //写入1302
                                read_sf();                                        //读出时间,然后显示
                        }
/************************/

                        if(knum==3)                                                //分钟十位调节
                        {
                                fs++;
                                if(fs>5) fs=0;
                                fen=fs*16+fg;
                                write_1302(write_fen,fen);        //写入1302
                                read_sf();                                        //读出时间,然后显示
                        }
        /*******************/
                         if(knum==4)                                        //分钟个位调节
                         {
                                fg++;
                                if(fg>9) fg=0;
                                fen=fs*16+fg;
                                write_1302(write_fen,fen);        //写入1302
                                read_sf();                                        //读出时间,然后显示
                         }

        /***********************/

                        if(knum==0)                                                //非调时状态,短按key1,开关LED
                        {
                                led=~led;
                        }
                }
        }
}

/************************/

void main()
{
        t0_init();
        init_1302();
        while(1)
        {
            read_sf();
            keyscan();
        }
}

void temer1()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ss++;
        if(ss==20)          //1秒时间到
        {
                ss=0;
                if(zdyw)
                {
                        count++;
                        if(count==5) //调时的时候,自动移位快慢调这里,要快就把count的值减小,反之亦然。
                        {
                                count=0;
                                knum++;
                                if(knum==1)
                                {
                                         write_1302(0x8e,0x00);                //写保护取消
//                                        write_1302(write_miao,0x80); //  写秒80,时钟停止走时;
                                }
                                if(knum>4)
                                {
                                        knum=0;
                                        zdyw=0;
                                        write_1302(write_miao,0x00);
                                        write_1302(0x8e,0x80);                //写保护启动
                                }
                        }
                }
        }
}

时钟个十位分开调节

网友A(2020-06-03):
膜拜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