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车调试助手

楼主(2019-06-24):
红树伟业智能车调试助手
帮助手册
一、示波器
1、通道的选中,x轴和y轴的缩放操作和显示方式与我们平常使用的示波器大同小异,这里就不说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示波器的y轴一直在中间位置。
2、串口数据格式
每一帧为10个字节,每帧数据都以0xff作为帧头, 后面8个字节分别为示波器4个通道的原始数值, 每个通道2个字节,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一个完整的数据帧如下:

ff  ff  80 00 70 00 60 00 50 00

示波器四个通道得到的原始数据将分别是0x8000、0x7000、0x6000、0x5000,对应的十进制为32768、28672、24576、20480。示波器最终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最终值 =  原始值 * (最大值 - 最小值)/ 65536  + 最小值

每个通道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可以在示波器右下方进行设置,从而满足个性化需求。
比如,最大最小值可以根据你的AD位数和AD参考电压进行设置。 16位AD参考电压为5伏时,最大值设为5,最小值设为0,最终值将是实际电压值。8位AD参考电压为5伏时,发送数据把8位AD值作为高字节,低字节为0x00,最大值设为5,最小值设为0,最终值将是也实际电压值。
二、线性CCD数据格式
每个像素为用一个字节表示,0x00最示最暗,0xfe最示最亮。每一帧为129字节,并以 0xFF 代表结束,格式如下:
01 02 AB .......................... FF
每一帧由的前128字节为像素值,最后以 0xFF 代表结束。前128字节中不允许出现0xff,如果下位机采集到了值为 0xFF 的点,为了防止与结束字节混淆,务必将该值改为0xFE 。

三、摄像头数据格式
每个像素为用一个字节表示,0x00最示最暗,0xfe最示最亮。每一帧的字节数是可变的,并以 0xFF 代表结束,格式如下:
01 02 AB .......................... FF
每一帧由的前面的像素值和最后的结束标志0xFF组成。像素发送顺序为从左往右,从上往下。像素值中不允许出现0xff,如果下位机采集到了值为 0xFF 的点,为了防止与结束字节混淆,务必将该值改为0xFE 。
四、使用自定义算法
创建自己的dll,这里以Visual Studio 2012为例,其他开发环境做法大同小异,请自行摸索。
1、打开“文件->-新建->项目”,选择Win 32控制台应用程序,填好项目名和位置后点确定。

2、点下一步

3、选择dll和空项目, 点击完成。

4、向工程添加一个C文件

5、编写dll代码

Dll必需具有如下接口的一个导出函数,以供调试助手使用。

#define DLL_EXPORT __declspec(dllexport)
DLL_EXPORT void ImgProc(const char *imgIn, char *imgOut, uint32 width, uint32 height)

imgIn(image in)是原始的图像。
imgOut(image out)处理后的图像。
Width 图像的像素宽度
Height 图像的像素高度,线性CCD高度为1

自已定义的其它函数不必在函数前加DLL_EXPORT。

6.按F7成生dll程序
7.在调试助手中点击选择算法按钮,打开 “VS工程目录\Debug”下的dll。

(在软件目录下的dlldemoe有一个dll的示例工程,请用VS 2012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