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手机app+单片机控制8路继电器?

楼主(2019-06-24):
8路继电器怎么能让手机app控制
都需要什么硬件打什么指挥一下

网友A:
理论上很简单的。
简单的原因:继电器没有应答,所以APP只需要发命令就可以了。
粗略的制作过程是:
第一:搭接硬件。
需要单片机最小系统,它至少要有10个IO口,其中8个控制继电器,两个连接蓝牙模块。
第二:编制单片机程序。
需要用到串口通讯,还要设计好与手机间的通讯命令码规则——不要想复杂了,如0x01让第一路继电器开,0x10让第一路继电器关等,主要是要方便程序的编制.
第三:编制手机APP
这个需要有APP的编程软件和能力,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易安卓做。我才知道了一个好东东:网上有手机蓝牙通讯的通用测试程序《TruthBlue 3.0》

当然,如果你是想通过网络去控制继电器而不是蓝牙,可能参照其它内容,我只是对蓝牙稍熟悉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很简单的。
简单的原因:继电器没有应答,所以APP只需要发命令就可以了。
粗略的制作过程是:

好的谢谢    我主要是想用网络远程控制

网友B:
你好!
远程控制,需要有固定的IP或者中转服务器来支持

网友C:
APP网上也有,自己写更好,相关资料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