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字时钟Proteus仿真设计,可调时

楼主:
这是单片机数字钟课程设计,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附件里面包含数字钟的单片机源代码,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都是自己原创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会切换显示年月日,星期闹钟显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code dis_tab[16]=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共阳极0-916进制编码
unsigned char data dis_data1,dis_data2,bit_data1,bit_data2,a1,a2,a11,a22,b1,b2,b11,b22,nian=16,yue=2,ri=27,miao=5,fen=0,shi=0,xq=0;
  unsigned char int_cnt=0;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sbit K0=P0^0;
                sbit K1=P0^1;
           sbit K2=P0^2;
         sbit K3=P0^3;

void mDelay(unsigned int Delay)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Delay>0;Delay--)
{ for(i=0;i<114;i++)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nt_cnt++;
        if(int_cnt==16)
        {num++;int_cnt=0;
        }
        if(num==60)
        {num=0;int_cnt=0;
        a++;         }
         if(a==60)
        {a=0;b++; b<=24;
          if(b==24)
b=0; if(b==0)
{ri++;}
  }
  if(ri==7)
  {xq++;}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yue==12)
   {ri<=31;
   if(ri==32){ri=1; yue++;}
   }
    if (yue==4||yue==6||yue==9||yue==11)
   {ri<=31;
   if(ri==31){ri=1;yue++;
   } }
   if(yue==2&&((nian+2000)%4==0&&(nian+2000)%100!=0)||(nian+2000)%400==0)
        {ri<=30;if(ri==30){ri=1;yue++;}}
else if        (yue==2)
{ri<=29;if(ri==29){ri=1;yue++;}}

   if(yue==13)
   {yue=1;if(yue==1)
   {nian++;}}
             if(K1==1) //K0按键是否按下
{ mDelay(5); //延时消抖
if(K1==1)
{P2=0x00;
mDelay(10);
a++;
mDelay(2);}}
if(K0==1&&K1==1)
{mDelay(5);
  if(K0==1&&K1==1)
  {         P2=0x00;
mDelay(10);
ri++;
a--;
mDelay(2);
  }}
  if(K0==1&&K2==1) //K0按键是否按下
{ mDelay(5); //延时消抖
if(K0==1&&K2==1)
{P2=0x00;
mDelay(10);
   yue++;

mDelay(2);}}
    if(K0==1&&K3==1) //K0按键是否按下
{ mDelay(5); //延时消抖
if(K0==1&&K3==1)
{P2=0x00;
mDelay(10);
   nian++;
        b--;
mDelay(2);}}
if(K3==1)
  {mDelay(5);
  {if(K3==1);
  b++;

        }
  }
         if(K2==1)
  {mDelay(5);
  if(K2==1)
  {         mDelay(5);

  bit_data1=0x01;
bit_data2=0x02;
  P2 = 0x00;
  dis_data2=miao/10;
    dis_data1=miao%10;
P1= dis_tab[dis_data1];                    //将显示的个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 bit_data1;                        //将位选码送位选码口
mDelay(5);
        P2 = 0x00;           //熄灭数码管
P1 = dis_tab[dis_data2];                         //将显示的十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bit_data2;
mDelay(10);
a1=0x04;
a2=0x08;
P2 = 0x00;
a22=fen/10;
  a11=fen%10;
P1= dis_tab[a11];                    //将显示的个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 a1;
mDelay(5 );
        P2 = 0x00;           //熄灭数码管
P1 = dis_tab[a22];                         //将显示的十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a2;
mDelay(10);
  b1=0x10;
b2=0x20;
  P2 = 0x00;

  b22=shi/10;
b11=shi%10;
P1= dis_tab[b11];                    //将显示的个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b1;                        //将位选码送位选码口
mDelay(5 );
        P2 = 0x00;           //熄灭数码管
P1 = dis_tab[b22];                         //将显示的十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b2;
mDelay(10);        }
while(K2==0){break;}
}
if(K2==1&&K3==1)
{ mDelay(5);
if(K2==1&&K3==1)
{
mDelay(10);

fen++;
b--;
}}
if(K2==1&&K1==1)
{mDelay(5);
if(K2==1&&K1==1)
{
  mDelay(10);
a--;
mDelay(5) ;
shi++;

}
}

        if(num==miao&&a==fen&&b==shi)
  {

P3=0x00;
   mDelay(27);

  }
   if(K0==1&&K1==1&&K2==1)
   {   shi--;
   yue--;

    bit_data1=0x01;
bit_data2=0x02;
  P2 = 0x00;
  dis_data2=xq/10;
    dis_data1=xq%10;
P1= dis_tab[dis_data1];                    //将显示的个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 bit_data1;                        //将位选码送位选码口
mDelay(5);
        P2 = 0x00;           //熄灭数码管
P1 = dis_tab[dis_data2];                         //将显示的十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bit_data2;
mDelay(10);

   }

}

  186. void display()

  if(K0==0){
  bit_data1=0x01;
bit_data2=0x02;
  P2 = 0x00;
  dis_data2=num/10;
    dis_data1=num%10;
P1= dis_tab[dis_data1];                    //将显示的个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 bit_data1;                        //将位选码送位选码口
mDelay(5);
        P2 = 0x00;           //熄灭数码管
P1 = dis_tab[dis_data2];                         //将显示的十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bit_data2;
mDelay(10);
a1=0x04;
a2=0x08;
P2 = 0x00;
a22=a/10;
  a11=a%10;
P1= dis_tab[a11];                    //将显示的个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 a1;
mDelay(5 );
        P2 = 0x00;           //熄灭数码管
P1 = dis_tab[a22];                         //将显示的十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a2;
mDelay(10);
  b1=0x10;
b2=0x20;
  P2 = 0x00;

  b22=b/10;
b11=b%10;
P1= dis_tab[b11];                    //将显示的个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b1;                        //将位选码送位选码口
mDelay(5 );
        P2 = 0x00;           //熄灭数码管
P1 = dis_tab[b22];                         //将显示的十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b2;
mDelay(10);
        }

else
{
  bit_data1=0x01;
bit_data2=0x02;
P2=0x00;
  dis_data2=ri/10;
    dis_data1=ri%10;
P1= dis_tab[dis_data1];                    //将显示的个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 bit_data1;                        //将位选码送位选码口
mDelay(5 );
        P2 = 0x00;           //熄灭数码管
P1 = dis_tab[dis_data2];                         //将显示的十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bit_data2;
mDelay(10);

a1=0x04;
a2=0x08;
P2 = 0x00;

a22=yue/10;
  a11=yue%10;

P1= dis_tab[a11];                    //将显示的个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 a1;
mDelay(5 );
        P2 = 0x00;           //熄灭数码管
P1 = dis_tab[a22];                         //将显示的十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a2;

mDelay(10);
  b1=0x10;
b2=0x20;
  P2 = 0x00;
  b22=nian/10;
b11=nian%10;
P1= dis_tab[b11];                    //将显示的个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b1;                        //将位选码送位选码口
mDelay(5 );
        P2 = 0x00;           //熄灭数码管
P1 = dis_tab[b22];                         //将显示的十位的段码送段码口
P2 =b2;
mDelay(10);
while(!K0){break;}  //等待K0按键释放
}

}

void main()
{
    TMOD=0X01;      /*中断初始化*/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中断总开关
    ET0=1;              //请求中断
    TR0=1;              //允许中断
         int_cnt=0;

    while(1)
    {                 //关闭其他位
        display();       //调用函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