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通灯仿真没问题,但是实物数码管显示不正常? 求帮助

楼主(2019-06-24):
在线等,急!!!仿真可以,程序没问题,但是不知道数码管为什么不能正常运行
LED灯可以被控制,就是数码管显示如图。

网友A:
你这个提问太笼统了,如果仿真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应该考虑的是硬件电路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虚焊,断路,短路等等~

网友B:
接错数码管了,本应接引脚 D 却变成 G 致使它显示成 A 而非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