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单片机程序0到60计数个位逢5不显示,十位逢1不显示

楼主: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E=P2^1;
sbit WE=P2^2;
uint m,m0,m1,m2,gew,shiw;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TMOD=0x01;
        EA=1;
        ET0=1;
        TR0=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while(1)
        {
                WE=1;
                P1=0xfe;
                WE=0;
                DE=1;
                P1=table[shiw];
                DE=0;
                delay(20);
                WE=1;
                P1=0xfd;
                WE=0;
                DE=1;
                P1=table[gew];
                DE=0;
                delay(20);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m0++;
        if(m0==20)
        {
                m0=0;
                m++;
                if(m==60)
                        m=0;
                shiw=m/10;
                gew=m%10;
        }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ms;j--);
}

求助大神,为什么我做的这个0到60计数循环,个位逢5丢数,十位逢1丢数啊。。

网友A(2019-06-25):
没有发现楼主所述现象,程序也没有严重问题。只是显示程序中延时delay(20)太长,有可能在实物中数码管会闪烁。建议延时不大于2m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发现楼主所述现象,程序也没有严重问题。只是显示程序中延时delay(20)太长,有可能在实物中数码管会闪 ...

感谢帮助,我试了修改delay,比较低的情况确实不会有闪烁的问题,但是还是会丢失个别数字。。。如果延长delay到100或者200这样,虽然显示会闪烁,但是1和5会显示出来,尽管1和5闪烁比其他数字更严重,反而因为闪烁才能看到这两个数字。。。真是怪事。。

网友C:
在仿真中确实存在修改一下代码即可 P1=0xfe; WE=1; WE=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帮助,我试了修改delay,比较低的情况确实不会有闪烁的问题,但是还是会丢失个别数字。。。如果延长d ...

楼主的延时程序写得不规范,是不是影响的因素不确定。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ms;j--);    //通常写法for(j=110;j>0;j--);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在仿真中确实存在修改一下代码即可 P1=0xfe; WE=1; WE=0;

感谢帮助,这样修改确实解决了这个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吗,我看书中的格式都是先开锁存输入数据再关锁存这种顺序。。。为什么在proteus里要改成先送数据再开关锁存?

网友C:
纸上谈兵编写的教科书早该改了,P1=0xfe; WE=1; WE=0;我这样写的才是正确的,无论是从理论或仿真或实物都能正确无误执行,准备好数据打开锁存关闭锁存送入的是的的确确想要的正确的值;
而教科书WE=1; P1=0xfe; WE=0;这写在打开锁存瞬间写入的是上一个循环后存留的值,再送入想要的值就造成种种魅像,看不到某些数码显示或出现魅影(鬼影)或数码显示黯淡等等,如有的说使用CHAR写延时比较节约内存,殊不知使用2个CHAR与使用1个INT是一样的,因此教科书其实在纸上谈兵的人编写充斥种种误人子弟的谬论.

网友C:
如论坛有人回复我的帖子说FOR循环不需要声明变量,而我用WHILE需要声明变量,这样可笑荒谬的回复,他忘记了变量使用前需要声明的基本原则了,试问变量不声明FOR循环中如何使用?这就是典型的纸上谈兵范.
至于锁存具体如何工作锁存数据脉冲上升沿下降沿等就不赘述,有兴趣的自己去深究.

网友D:
其实写法是正确的,只是延时和消隐的问题, 主要是调好延时,仿真并非实际,仿真调得最好,实际不一定OK。

WE=1;
P1=xxxxxx;
delay(xxx);
P1=0xff;
WE=0;
delay(xxx);

网友D:
忘了上图

如图

如图

网友C:
从现象反推出产生现象的原因是科学定律;这在程序调试中是最常用的分析方法,中医也是这样从病症去反推产生病症的原因从而对证治病,西医何尝不是从果究因去寻找各种病菌呢都一样,从物理学上来说也是从果推因寻找现象背后的成因,如打雷闪电缘何产生去究其因,类推之化学界生物界等,又如破案从犯罪现场种种证据搜集去推导出犯罪的思想动机,总之从现象推导原因普遍存在于方方面面,因此是科学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