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控制电机驱动源程序

楼主(2019-06-24):
使用F429输出PWM,从而控制减速电机的速度。实验主要是通过对定时器3的通道3和通道4的配置来实现PWM的输出,并且可以通过调整占空比来实现对电机转速的控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otor.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u8 dir=1;
    u16 motor0pwmval=100;
        u16 motor1pwmval=100;
    HAL_Init();                     //初始化HAL库
    Stm32_Clock_Init(360,25,2,8);   //设置时钟,180Mhz
    delay_init(180);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USART
    MOTOR_Init();                     //初始化LED
    TIM3_PWM_Init(500-1,90-1);      //90M/90=1M的计数频率,自动重装载为500,那么PWM频率为1M/500=2kHZ
    while(1)
    {
                delay_ms(10);

                /*if(dir)led0pwmval++;                                //dir==1 led0pwmval递增
                else led0pwmval--;                                //dir==0 led0pwmval递减
                if(led0pwmval>300)dir=0;                        //led0pwmval到达300后,方向为递减
                if(led0pwmval==0)dir=1;        */                //led0pwmval递减到0后,方向改为递增

                TIM_SetTIM3Compare3(motor0pwmval);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TIM_SetTIM3Compare4(motor1pwmval);        //修改比较值,修改占空比
    }
}

网友A(2019-08-02):
真好可以学习

网友B(2020-02-24):
谢谢 刚好我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