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导入让proteus正常的运行?

楼主(2019-06-25):
打开了工程之后,不知道怎么运行这个原理图。怎么导入代码?

网友A:
双击芯片,然后有个program file 那里添加你的hex文件。点击那个黄色小框框,寻找你的目标文件,找到后添加,确定

网友B:
右键单片机芯片-  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编辑源代码”或选择“编辑属性”。

网友C:
导入编译好的文件双击图中的单片机可以看到弹出框,在那里选择编译好的文件如F:\89C52单片机自学示例\1602液晶屏\1602液晶屏.HEX即可运行仿真

网友D:
先得有.hex 文件,然后将文件双机芯片,通过program file添加.hex 文件就行了

网友E:
在原理图的左下角有个蓝色的三角形,点击下它,就运行了

网友F:
双击芯片,导入HEX文件,点击左下角运行

网友G:
先在keil里生成hex文件,然后在proteus里双击芯片,选择前面生成的hex文件,点确定,然后点击运行就可以了

网友H:
双击芯片,里面有一栏Program File,然后选择写好的 .hex文件就行了,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直接通过keil软件进行调试,需要用到一个软件

网友I:
双击你所需要编程的芯片,进行代码的导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