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FDC2214源程序

楼主(2019-06-25):
是基于32的一款源程序代码,根据不同显示屏自己调节显示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FDC2X2X_CMD.h"
#include "FDC2214.h"

//**特别注意:使用时SDA、SCL要接4.7K上拉电阻**//
//**寄存器值的读取及电容的计算具体在 FDC2214_read_CHx() 中**//

//要写入到24c02的字符串数组
const u8 TEXT_Buffer[]={"WarShipSTM32 IIC TEST"};
#define SIZE sizeof(TEXT_Buffer)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Configuration();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KEY_Init();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AT24CXX_Init();                        //IIC初始化
        FDC2214_Init();
        while(1)
        {
//   FDC2214_read_CHx(0);
         printf("%f    pf\r\n",FDC2214_read_CHx(0));
         delay_ms(1000);
        }
}

#include "FDC2214.h"
#include "myii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FDC2X2X_CMD.h"
#include "usart.h"

u32 data_Fdc2214_H;
u32 data_Fdc2214_L;

float FDC2214_read_CHx(u8 CHx)        //读Channel x Conversion Result
{
        u8 reg_addr1 = 0;        //MSB地址
        u8 reg_addr = 0;        //LSB地址
        u32 data_H = 0;                        //接收到的数据
        u32 data1_L = 0;
        float   conver = 0;   //最终的转换的结果
//        static u32 data_H_last = 0;
        switch(CHx)
        {
                case 0:
                {
                        reg_addr1 = LDC13xx16xx_CMD_DATA_MSB_CH0;
                        reg_addr         = LDC13xx16xx_CMD_DATA_LSB_CH0;        //不知道LSB寄存器有什么用,手册也没见有
                }break;
                case 1:
                {
                        reg_addr1 = LDC13xx16xx_CMD_DATA_MSB_CH1;
                        reg_addr         = LDC13xx16xx_CMD_DATA_LSB_CH1;
                }break;
                case 2:
                {
                        reg_addr1 = LDC13xx16xx_CMD_DATA_MSB_CH2;
                        reg_addr         = LDC13xx16xx_CMD_DATA_LSB_CH2;
                }break;
                case 3:
                {
                        reg_addr1 = LDC13xx16xx_CMD_DATA_MSB_CH3;
                        reg_addr         = LDC13xx16xx_CMD_DATA_LSB_CH3;
                }break;
                default: return 0;        //输入错误

        }

        //printf("%d \r\n",LCD_read_16bit(reg_addr1));
        //printf("%d \r\n",LCD_read_16bit(reg_addr));
        data_H = FDC_read_16bit(reg_addr1);        //读取寄存器值  读高位
        data1_L = FDC_read_16bit(reg_addr);        //读取寄存器值   读低位
//        printf("%X \r\n",data_H);
//        printf("%X \r\n",data1_L);

//**加入此判断大电容无法使用**//
//        if(data_H>400)
//        {
//        data_H_last = data_H;
//        conver = ( ((data_H & 0x0FFF)<<16)|(data1_L) );         //融合结果

//        }
//        else
//        {
//        conver = ( ((data_H_last & 0x0FFF)<<16)|(data1_L) );         //融合结果
//
//        }

        conver = ( ((data_H & 0x0FFF)<<16)|(data1_L) );         //融合结果

        data_Fdc2214_H = data_H;
        data_Fdc2214_L = data1_L;

//***注意Init中各通道寄存器0x10-0x17的时钟分频***//
//*******以下四步计算根据datasheet P19公式*******//
        conver = (conver * 40000000.0F)/268435456.0F;//得到F(sensorx)

        conver = conver * 2.0F *3.1515926F;
        conver = 1.0F/((conver * conver) * 0.000018F);
        conver = conver - 0.000000000033F;

        conver = conver * 1000000000000.0F;//F转换pF;

        return conver;

}
void FDC2214_Init(void)        //初始化LDC1314和I2C
{
        IIC_Init();                                                        //IIC初始化
        LDC_ADDR = 0;        //LDC的7bit地址为0X2A,注意是7bit 即 0101 010_  最低位为读写位
        LDC_SD = 0;                //退出Shutdown Mode
        delay_ms(500);        //延时500ms

                //根据时间要求(100 SPS)计算的参考计数分辨率要求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REF_COUNT_CH0,0Xffff);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REF_COUNT_CH1,0Xffff);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REF_COUNT_CH2,0Xffff);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REF_COUNT_CH3,0Xffff);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SETTLE_COUNT_CH0,0X0400);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SETTLE_COUNT_CH1,0X0400);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SETTLE_COUNT_CH2,0X0400);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SETTLE_COUNT_CH3,0X0400);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CLOCK_DIVIDERS_CH0,0X1001);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CLOCK_DIVIDERS_CH1,0X1001);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CLOCK_DIVIDERS_CH2,0X1001);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CLOCK_DIVIDERS_CH3,0X1001);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ERROR_CONFIG,0X0001);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MUX_CONFIG,0x820D);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DRIVE_CURRENT_CH0,0x8c40);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DRIVE_CURRENT_CH1,0x8c40);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DRIVE_CURRENT_CH2,0x8c40);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DRIVE_CURRENT_CH3,0x8c40);

        FDC_write_16bit(LDC13xx16xx_CMD_CONFIG,0x1e01);                //bit13 清零 退出睡眠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