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4553双向电平转换器引脚图

楼主:
MS4553双向电平转换器引脚图:

MS4553S 设计参数:
一款双向电平转换器,可以用作混合电压的数
字信号系统中。其使用两个独立构架的电源供电, A 端供电电压
范围是 1.65V 到 5.5V, B 端供电电压范围是 2.3V 到 5.5V。可用在
电源电压为 1.8V、 2.5V、 3.3V 和 5V 的逻辑信号转换系统中。当
OE 端为低电平时,所有 IO 端口为高阻态,这显著降低了静态功
耗。当 VCCA 上电后, OE 端内部集成了下拉电流源。为了确保在
上电或下电过程中端口保持高阻特性, OE 端应该通过一个下拉
电阻接地,下拉电阻的阻值由驱动电流源的能力决定。
MS4553S 采 用 SOT23‐8 封 装 ,工 作电 压 范围 是 ‐40℃ 到
+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