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1
收藏

楼主:
ID:570902
只看他

网友(2019-06-25):
考勤机电路原理图如下:
代码: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500a.h>
#include <main.h>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2^6;
sbit WARN = P2^7;
////////////////////////////////////////////////////////////////////
void main (void)
{
//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status1,cnt;
unsigned char Snr_RC500[4]; // Serial Number of the MFRC500
unsigned char cardserialno[4];
unsigned char cardtype[2];
P2 = 0x00;
LED = 1;WARN = 1;
init_lcd();
clrram();
timer_init();
line_disp(0,message_init[0]);
rs232_init();
RC500Config(); // Initialise the RC500
PcdReadE2(8,4,Snr_RC500); // Read out the MFRC500 serial number and store it
rs232_send(Snr_RC500,4);
line_disp(0,message_init[0]);
line_disp(1,message_init[1]);
line_disp(2,message_init[2]);
line_disp(3,message_init[3]);
delay_1s(1200);
clrram();
time_disp2();
line_disp(1,line);
line_disp(2,init_finish);
line_disp(3,line);
delay_1s(1200);
clrram();
time_disp1();
line_disp(2,line);
line_disp(3,inputcard);
LED = 0;
while(1)
{
while(CardRequest(PICC_REQALL, cardtype)==MI_OK)
{
status1=ReadCardNum(0,cardserialno);
if (status1 == MI_OK)
{
cnt = compare(card,cardserialno);
clrram();
if(cnt > CARD_NUM)
{
line_disp(0,error1);
line_disp(2,error2);
WARN = 0;
}
else
{
line_disp(2,name[cnt]);
line_disp(3,welcome);
line_disp(1,line);
time_disp2();
LED = 1;
}
rs232_send(cardserialno,4);
}
delay_1s(500);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考勤机程序(已经验证成功)并有电路图.7z
(下载次数: 48, 2019-6-25 17:41 上传)
下载积分: 黑币 -5
ID:452950
只看他

网友(2020-02-22):
附件解压后显示的空文件夹,实际占用10.5M,在资源管理器选择显示隐藏文件后才能看到。
。。。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