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程序为什么128后的ASCII输出为'?'

楼主(2019-06-25):
各位师兄,

为什么128后的ASCII输出为'?',以下是代码内容,谢谢!

#include<stdio.h>
main()
{
   char c = 'b';
   unsigned int a =162;
   printf("%c,%u\n",c,c);
   printf("%c,%u\n",a,a);
}

网友A:
旧版本的字符只有128个,后面新版的编译软件就增加了字符,加到了255个

网友B:
因为标准ASCII置定义了前127的字符,128以后的没有定义,所以无法识别

网友C:
ASCII只定义了0-127 ,大于127属于定义范围以外当然显示不出来

网友D:
ascii 也分可打印字符, 和不可打印字符,比如换行 响铃 等控制字符,超过 0x80的,加上之后的字符 根据只不支持uicode ,可以会显示中文字符

网友E:
以前嘛,ascii 127 以上的,是每个国家自己玩,英文的就做了 表格线、扑克牌字符之类的符号,法国德国就做了他们的重音字母、变形字母之类的, 中文还弄出 big5 和 gb232 的规范(互相冲突)

反正就是没规范

没规范时的单字节显示怎么办,只好用不变应万变:显示 ? 或者 ■ 之类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