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超声波测距模块源码

楼主(2019-06-25):
超声波测距模块源码

/**************************************************************************//**
* @file     main.c
* @brief    通用定时器测试案例:定时中断、捕获、PWM控制LED亮度及控制Servo
* @version  V1.00
* @date     2019/4/6
* @note
* Copyright (C) 2019 T费
* @par
*
******************************************************************************/

//--------头文件引用--------//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key.h"
#include "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timer.h"

//--------测试函数定义--------//
/*
        通用定时器功能测试函数——PA4、PA5控制LED定时翻转
*/
void timerTest()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init_LEDAPin();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PA4、PA5、PA6、PA7
        TIM3_INT_Init(4999,7199);        //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软件定时到200ms,PA6连接LED发生一次反转
   while(1)
        {
                LEDA5=!LEDA5;
                delay_ms(200);
        }
}

/*
        捕获功能测试函数——PA0作为捕获通道,测试按键按下的时间(先捕获上降沿,再捕获下升沿)
*/
extern u8  TIM2CH1_CAPTURE_STA;                //输入捕获状态
extern u16        TIM2CH1_CAPTURE_VAL;        //输入捕获值
void capTest() {
        u32 temp=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115200
        init_LEDAPin();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TIM2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while(1)
        {
                 delay_ms(10);
                if(TIM2CH1_CAPTURE_STA&0X80)//成功捕获到了一次高电平
                {
                        temp=TIM2CH1_CAPTURE_STA&0X3F;
                        temp*=65536;                                        //溢出时间总和
                        temp+=TIM2CH1_CAPTURE_VAL;                //得到总的高电平时间
                        printf("HIGH Time:%d us\r\n",temp);        //打印总的高点平时间
                         TIM2CH1_CAPTURE_STA=0;                        //开启下一次捕获
                 }
        }
}

/*
        PWM功能测试函数——PA6调节LED亮度
*/
void PWMTest() {
        u16 led0pwmval=0;
        u8 dir=1;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init_LEDPin();
  TIM3_PWM_Init(899,0);//不分频。PWM频率=72000/(899+1)=80Khz
  while(1)
        {
                delay_ms(10);
                if(dir)led0pwmval++;
                else led0pwmval--;
                 if(led0pwmval>300)dir=0;
                if(led0pwmval==0)dir=1;
                TIM_SetCompare1(TIM3,led0pwmval);
        }
}

/*
        PWM功能测试函数——PA2控制模拟舵机SG 90
*/
void servoTest() {
        u16 led0pwmval;
        delay_init();
         TIM2_PWM_Init(2000,719);        //10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2000为20ms

                  for(led0pwmval=50;led0pwmval<150;led0pwmval++)
                   {
                    TIM_SetCompare3(TIM2,led0pwmval);
                    delay_ms(15);                                         //延时多久很重要,自己一点点试。
                   }
  while(1);
}

void servo(){
        u16 led0pwmval;
        delay_init();
         tim3_init(2000,719);        //10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2000为20ms

                  for(led0pwmval=50;led0pwmval<150;led0pwmval++)
                   {
                    TIM_SetCompare3(TIM3,led0pwmval);
                    delay_ms(15);                                         //延时多久很重要,自己一点点试。
                   }
  while(1);
}

/*
        主函数——四个测试功能,通过调用不同的测试函数来选择
*/
int main(void)
{
        timerTest();
        //capTest();
        //PWMTest();
        //servoTest();
        //servo();
}

网友A:
请问这个有电路连接图吗?

网友B(2019-11-23):
多谢了,正好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