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叫号系统单片机程序设计

楼主(2019-06-25):
主机通过按键完成叫号,数码管显示被叫的号,提醒顾客接受服务;
从机通过串行通信方式完成排队取号功能;
从机显示队列中排在其前面的顾客数;

#include <reg52.h>

#define LED P2
#define KEY P1
#define DIG P0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void delay10ms(void);
unsigned char val[16]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initSer (void);          //串口初始化
unsigned char  sendFlag = 0;     //未发送数据时
unsigned char  receFlag =0;                //未接受到数据时
unsigned char key=0;

void sendChar(unsigned char sendValue);  //发送一字节数据

void main(void)
{
        initSer();
        LED=val[key];
        while(1)
        {
          key = GetKey();
                while(key)                                //单片机串口收到任意数据后,开始向PC发送数据
          {
                    LED=val[key];
                   sendChar(key);         //发送数据
                        key=0;                                //发完了清标志
          }
        }
}

void serInt() interrupt 4        //中断函数
{
        if(RI)                  //如果收到任意数据
        {
                RI = 0;
                P1=SBUF;                //数据的变化让led灯直观反应出来
                receFlag=1;   //修改接受标志,便于主函数进入while中发数据
        }

        if(TI)
        {
                TI = 0;                    //发送完一个数据
                sendFlag = 0;        //清标志位
        }
}

void sendChar(unsigned char Value)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SBUF = Value;
         sendFlag = 1;       //设置发送标志位,发一字节就置位
         while(sendFlag);         //直到发完数据,将sendFlag清零后,才退出sendChar函数
}

void initSer()                //初始化
{
    //注意:刚上电时,SCON是为0的
        TMOD=TMOD|0x20; //T1定时器模式,工作方式2
        TH1=0Xfd;                   // 256-(11059200/(32*12*9600))
        TL1=0xfd;
        SM0=0;                         //属于SCON寄存器
        SM1=1;                         //串口工作方式1,10位异步,波特率可改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ES=1;                         //开串口中断
    EA=1;                         //开总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
}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hang = 0, lie = 0;
unsigned char keyvalue = 0;
// 第1回合第1步
KEY = 0x0f; // 从IO口输出,写IO口
if (KEY != 0x0f)// 从IO口输入,读IO口
{
// 读出的不是0x0f说明有按键被按下
// 第1回合第2步:读出端口从读出值来判断是哪一行
delay10ms();
// 第一回合中算出行号
switch (KEY)
{
case 0x0e:hang = 1; break;
case 0x0d: hang = 2; break;
case 0x0b: hang = 3; break;
case 0x07: hang = 4; break;
default: break;
}
// 第2回合第1步
KEY = 0xf0;
if (KEY != 0xf0)
{
switch (KEY)
{
case 0xe0:lie = 1; break;
case 0xd0: lie = 2; break;
case 0xb0: lie = 3; break;
case 0x70: lie = 4; break;
default: break;
}
// 经过2个回合后hang和lie都知道了,然后根据hang和lie去计算键值即可
keyvalue = (hang - 1) * 4 + lie;
return keyvalue;
}
}
return 0;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5;c>0;c--)
         for(b=4;b>0;b--)
                 for(a=248;a>0;a--);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

网友A:
里面只有程序吗?还是仿真加程序的

楼主(2021-12-15):
引用 网友A:
里面只有程序吗?还是仿真加程序的

程序仿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