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讲解一下这个NE555电路图的脉冲怎么计算?

楼主:
有没有人讲解一下这个脉冲怎么计算

网友A(2019-06-25):
百度 555定时器频率在线计算

网友B:
输出脉宽t,即电容电压充至VCC的2/3所需要的时间由下式给出:t=RCln(3)约=1.1R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出脉宽t,即电容电压充至VCC的2/3所需要的时间由下式给出:t=RCln(3)约=1.1RC

这样不是他标准的连接方式
我记得是T=0.7(R1+2R2)这也没有两个电阻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百度 555定时器频率在线计算

没有这样类型的啊

网友D:
Multisim
学一下怎么用这个软件吧
很多模拟电路都可以在这上面模拟出一个参考的结果的

网友E:
网上有专门555计算器,百度下就知道了

网友F:
公式瞎发,哪有R1,R2哦
它就是通过输出反馈的简单RC振荡,抖动很大
20KHz就够它受的了
1.35K至少也得40KHz以上了吧
显然这电路不太合理,不稳定。

网友G:
您确定此图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