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P1=P1&(~(0x01<<i)) 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19-06-25):
请教一下大家,谢谢了

网友A:
P1&=0xf0 //把P1的0-3位变成0

网友B:
0x01左移i個bit, 再反向 ,再與P1做and

网友C:
清除 P1 的 i位 ,如i=3 ,就是 P1_3 输出低, 其他位状态不变

网友D:
P1的第i位清零

网友E:
0x01左移i位后按位取反,然后和P1进行逻辑与运算后把结果赋值给P1。

网友F:
0x01先左移i位,在逐位取反,原来位移1的位变为0,再与P1与运算。最终结果是把P1的第i位清零,其他位保持不变。

网友G:
1111 1111 (P1)
0000 0001 (0x01)
0000 0010 (<<1) i
1111 1101 (~)
1111 1111 (&)
1111 1101 (new P1)
i  SET 0